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0):
电机的绕组线径肯定没有电源线的线径粗!
可是为什么会烧坏电源线,而电机没事呢?

网友A:
电动机有散热风扇,进行强制风冷;

电动机导体一般是漆包线而不同于配电线路的塑料绝缘、橡胶绝缘;

电动机制造采取更高的额定运行温度,绝缘要求高于配电导线。

楼主:
可是都是铜材料的呀?线的耐流不是和直径成正比吗?

网友B:
电机可能是三角形接线,这样流过电机的电流就小于流过电源线的电流

楼主:
楼上的好像不是很对呀???

网友C:
本身楼主所讲的烧电源的讲法都有问题。你是烧坏绝缘层还是直接烧断电源线呢?

网友D:
电线的塑料耐热性能比不上漆包线。

网友E:
支持一楼所讲的

?

网友F:
单就线的直径说,电机绕组用的线径没有电源线大,你有没有想一想接在接线柱上时,是几根绕组并在一起接在同一个接线柱上呀。当然,还有楼上几位说的原因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单就线的直径说,电机绕组用的线径没有电源线大,你有没有想一想接在接线柱上时,是几根绕组并在一起接在同一个接线柱上呀。当然,还有楼上几位说的原因是。

网友H:
要心中有“数”,到底是多大的电机用多粗的线?什么情况烧毁的?因为大部分情况的确电源线比电机绕组线径大,但也没有烧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