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有USB的驱程下载?

楼主(2008-10-20):
? 本人的电脑是USB口,买了条USB转RS-----232的数据线!45元!安装驱程后连接不上PC? 型号是CPM1A的!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吗?

网友A:
迅雷里下一个驱动安装上就行了,在PC/PG设置接口里,属性设置成USB

网友B:
设置好COM口了?

或者转接器不是很好

QQ 380311035

网友C:
工程PLC属性要设置通讯协议为USB

网友D:
USB-COM口不一定都行的!!

网友E:
本人的电脑是USB口,买了条USB转RS-----232的数据线!45元!安装驱程后连接不上PC? 型号是CPM1A的!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吗?————————————————————————————————————————————————————————————————————————

楼主是在电脑城买的通用USB转RS232电缆线吧,这样的话应当安装USB转RS232驱动,最好采用原配的驱动,网上搜到的驱动恐怕不太好用。这种情况下,编程软件里的端口设置应当是这条USB转RS232的虚拟串口而不是USB。很多USB转RS232电缆线不适合用于工业,导致PLC无法连接。建议买条比较好的USB转RS232电缆,价格在60元以上的,例如力特的USB 2.0转RS232电缆线。20多元的线一般说来,不好连呀,一分价一份货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迅雷里下一个驱动安装上就行了,在PC/PG设置接口里,属性设置成USB



你说的是西门子PLC的USB/PPI电缆,二楼主问的是和欧姆龙PLC的连接。即便是西门子PLC的USB/PPI电缆,也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程PLC属性要设置通讯协议为USB

如果楼主买的是该PLC制造商直接支持的USB编程电缆,才可以的。

网友F:
呵呵;USB转换器的质量不行也有可能;

网友E:
现在很多有点像欧姆龙的电缆都不是欧姆龙官方的:

USB-CIF02、USB-CQM1-CIF02 是市售适配器,而非OMRON专用适配器;

网友E:
CPM1A/2A外设口电缆是CQM1-CIF02 如果电脑是USB口,加配CS1W-CIF31。

OMRON 推出USB-RS232转换电缆 CS1W-CIF31
发布时间:2003-04-10

针对客户计算机越来越多使用USB口的情况,OMRON专门开发了USB-RS232转换电缆CS1W-CIF31,通过该电缆转换成232口后可以继续使用现在的连接电缆,包括连PLC,NT的编程口和RS232口。

软件方面除了SSS其它软件都支持。

网友G:
同意5楼的!!!!!!!!!!!!!!!!!

网友H(2008-12-21):
买线时就有驱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