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求助

楼主(2008-10-20):
我这遇到一台22KW的ABB400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一停有只16V \ 330uf的电容就炸掉,然后电源就启不来了,望高手们指点指点了,先谢了,15002180758苏俊东

网友A:
你说的电容定不是驱动板子上,中间靠一侧,挨着起动电阻的那只?

楼主:
是的,位号是C29,和两只二极管并联的

?

网友A:
那你查一下那两只二极管,顺着线路往上查,如果上游电路没问题,把那两只二极管换新再试。

网友A:
你看看C29附近的电路板有没有起鼓现象。

楼主:
那两只二极管是好的,线路板也很干净,电容的正端直接接在DC+,负端经过保险去开关管的集电极,我换了个大电容测试下来有216V左右的电压,所以16V的电容会炸,大电容和均压电阻也拆下来测量过了,都没问题,晕死了,希望有哪位老师能指点迷津,在此我先谢了

网友A:
我明天上班后看看我手里的板子再说。不应该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A:
我量了一下C29两端的电压是6.6ⅤDC。应该是电容的正端直接接在DC+,经过两只并联的二极管给到R54,然后去给到驱动电路。电容的负级直接和负极相连。

楼主:
电容的负端一路经过保险去开关管的集电极,另一路经R54去三只二极管的公共阴极,阳极分别到三只A3120的(5)脚,先谢了陈工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学习了!???????????

网友A:
不客气不知修好没?祝顺利!

楼主:
谢谢兄台关心,那两只并联的是6.8V的稳压管,换上后电容是不炸了,空载启动正常,可风扇一接就会报FL24,3844和周围的电阻我都换了,没用,还望兄台赐教

网友A:
FL24,是指硬件错误。查24V、12V、5V,等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驱动电路和逆变模块有问题。因为稳压管坏后,高压已经串进驱动部分,也有可能影响到电源部分。

网友C:
我今天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不过和C29并联的那个二极管短路了,弄号为921B,不知是多少伏的二极管?

楼主(2009-06-26):
首先感谢这么多朋友关心,飞了那么多周折,现已弄清了,那个二极管是6.8V的稳压管,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2009-12-03):
请问R54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E(2013-02-23):
新手,完全不懂,但记下,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