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20):
Pro-face的高手们:

????????????????????? 你好好!我单位从日本买的设备的触摸屏画面下载下来后发现显示的都是乱玛,不知道为什么了。(我现在的电脑是中文系统,触摸屏显示画面是日文的)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安装中文之星呵呵,开玩笑的

是哪里没设置好吧,既然卖设备给你了,中文字符库应该提供给你了

再说了问问小日本不就OK了

?

楼主:
安装中文之星?这个东西没有用过

不过我在用小日本的电脑下载下来的时候是好好的啊

就是拷到我自己的台式电脑上就出现乱玛了

很伤心啊

网友B:
ni yong jin shan kuai yi fan yi yi xia jiu OK LE.

网友C:
用南极星就可以的!!!!!!!!!!!!!!!!!!!

网友D:
呵呵;这是软件的问题;

如果要显示的话包括电脑的系统都要用日文的;

网友E:
你把计算机操作系统语言改为日本语言,,重新上载看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你可以在中文系统进入画面的属性内,改写一下,存盘后重新下载到屏内可以改的.

网友G(2008-12-11):
这是软件的问题;

如果要显示的话包括电脑的系统都要用日文的

网友H:
试试将字型变成16x16的

网友I:
中文字库,或者就像5楼说的,操作系统也改成日语,试一下。

网友J(2009-03-14):
软件问题

  看下是不是版本有问题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重新下载个相同的软件  就可以了

网友K:
这到是个有趣的问题啊,不过你可以问问厂家技术支持的嘛,呵呵,楼上各位的解答也不错啊

网友L:
安裝Dr.eye 可以解決亂碼問題

网友M(2009-04-15):
不用,你去安装一个microsoft apploc安装上,然后选择用于你要编程的哪个程序就可以了。

这个是解决乱码问题的额

网友N(2009-08-07):
用金山快译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O:
趁这机会学习一下乱码语言,说不行能创造一种字体,呵呵

网友P:
当初开发者是写的日文所以你用中文的电脑打开显示就是乱码,包括繁体的也一样会是乱码,利用14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