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闪烁复位问题

楼主(2008-10-20):
我在wincc主画面上作了一个报警提示框,目的有二:1、在出现报警时,相关提示框报警文字闪烁。2、按画面上确认按钮后,如果报警仍然存在,则字体固定在红色,报警消失,字体恢复黑色!请问各位,第二项如何解决?我试过在PLC中作闪烁和复位,但wincc中采集特别慢,达不到目的!

网友A:
你做的确认按钮是确认报警的还是消音的?

网友B:
看楼主应该只是用来消音吧,就是报警提示还存在,但报警声音消失.

做个瞬态点就可以

先做一个左键置1,然后释放左键置0,就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