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人谈谈学PLC从哪里开始呢?

楼主(2008-10-20):
我想学PLC从哪里开始好呢?

网友A:
想学PLC从继电器开始

网友B:
对,从继电器,简单的逻辑量学起,

网友C:
想学习plc,最好先看一些产品用户手册,然后多看别人的控制程序,参考控制流程。应该有所感悟

网友D:
个人认为,初学者可以从三菱PLC开始入手,先找PLC用户手册,编程手册,先认识软/硬件,再结合例子,动手编程,经济许可的话,可以买PLC/编程线,亲自动手做.

网友D:
永宏PLC也是初学者易入手的,它的用户手册,由浅入深,很容易理解.

网友E:
从技术角度说, FX系列的好学.

网友F:
我也在学PLC,一开始学低压电器,如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然后慢慢学电机的控制电路。这些是PLC(可编程 控制器)的前身啊。很重要。

然后学PLC的内部资源,接口,输入输出,及梯形图编程,当然现在有用BASIC和C语言编程的,你可以去看看。主要看看FX2N比较适合新手,这是三菱公司的产品。

网友G:
实践实践再实践!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H:
先把硬件熟悉好,再学学软件来控硬件

网友I:
我也想学,但是不知道该买什么书看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J:
从接触开始的,没硬件先用电脑.有硬件真接用.程序下来看一看.分析一下.

网友K:
就买基础教程吗,开始学些简单的,也很好学的,在学校里我们学的是松下的,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三菱,西门子的

网友L:
先学习三菱的,再学习西门子的,作一些小的编程练习,模拟仿真实验

网友M:
学PLC贵在于坚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电气基础学PLC很容易上手。多找些例子练习。仿真软件也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楼主:
热心认可真多,谢谢大家

楼主:
对:唐僧洗头用飘柔 关于

学PLC贵在于坚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电气基础学PLC很容易上手。多找些例子练习。仿真软件也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是搞仪表的。

网友N:
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先学,再进行PLC编程。推荐一本书《流行PLC实用程序及设计(三菱FX2系列)》,淘宝上有得买,挺实用的。

网友O:
我也是刚学习PLC请大家多多指点。

????????????????????????????????????????????????? 谢谢

网友P:
我也是初学者

我现在学得是台达的

有模拟软件

还行

网友Q:
先学进制,PLC培训0533-2857578,包教包会

网友R:
个人任为丛三菱FX系列小型PLC学起,他的梯形图比较接近电器二次原理图.

网友S:
学PLC贵在于坚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电气基础学PLC很容易上手。多找些例子练习。仿真软件也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网友T:
先装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参照说明书或软件里面的帮助,练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慢慢就熟了呵

网友T:
我建议可以先装西门子的S7-200.再买一本(深入浅出-S7-200)这本书来学习.应该不错

网友U:
从原理学!

我也事实刚学不久!先从基本的指令看起!

后在看些实例...

网友V:
比如:学习欧姆龙PLC,最好先从CPM2AH系列小型机开始

网友W:
要我说,先买本书看看书上的列子,自己再下载一个编程软件及模拟软件,可以编一个模拟一个,那样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X:
一台电脑,一个PLC(最好是三菱的因为很多PLC同三菱一样.如台达,当然你用台达也行),一本书

网友Y: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支持,顶?

网友Z:
先从基础逻辑学起,然后会简单的继电器控制,弄明白是怎么样的过程。然后就可以学习PLC编程了,注意不懂的地方要多问,多看。

网友AA:
买一个旧的PLC来玩玩。这样学得快点。如果有个触摸屏就更好了

网友AB:
关键看您是什么专业的

网友AC:
发图片看看OMRON的,,,

网友AD:
同意七楼,如果继电器控制你不懂,PLC就要费劲了,

网友AE: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看看别人怎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