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 PLC

楼主(2008-10-20):
求助:FXIN-40MT,在通上电时,当INPUT端有信号输入时,在PLC上的输入指示灯一直闪亮,CPU灯显示正常,没有故障报警显示,即使将输入点与COM短接,也是一样;由于用的是脉冲输出,有时会影响到精度;请问这是哪份故障引起的?

楼主:
求助:FXIN-40MT,在通上电时,当INPUT端有信号输入时,在PLC上的输入指示灯一直闪亮,CPU灯显示正常,没有故障报警显示,即使将输入点与COM短接,也是一样;由于用的是脉冲输出,有时会影响到精度;请问这是哪部份故障引起的?

网友A:
你接到哪个引脚??????????????

网友B:
所以输入点都一样的现象?

网友C:
在通上电时,当INPUT端有信号输入时,在PLC上的输入指示灯一直闪亮,

------------------------------------------------------------------------------------------------

看这句话就因为是接线有问题,是不是那地方线头有松动哦!!!应该在有输入信号后指示得正常亮才对,而不是闪亮。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具体如下:

例如:将x1与com短接,所有灯都在闪亮。

网友C:
在PLC里面写点程序。

再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有啥反映没????如果程序能正常执行,那么你那PLC其大脑有点发烧。如果是程序同样是不正常执行,那么你那PLC大脑已经高烧糊涂了。在此情况下只好换大脑。

网友D:
信号电压不稳定,脉冲数量不够

楼主:
对不起,我再将故障描述一下:当x0-x7任一点输入信号时,x0-x7的对应点都会闪亮,当x10-x17有信号输入时,如:x10输入信号,那么x0与x10都会亮,只是x0闪亮,x10正常亮;当x20-x27输入信号时,同样,x20输入时,则x0与x20同时亮,只是x0闪亮,x20正常亮,x21输入信号时,则对应x1与x21,都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E:
方法1:扔掉,换新的;

方法2:大卸八块,自己维修;

方法3:送三菱售后服务相关部门,由他们维修。

网友F:
把全范围8000步的程序都执行NOP复盖写入后,重新输入你的程序,看能否解决.

网友G:
闪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需要维修了;

?

网友H:
同意9楼建议.???? 同时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PLC 的标示实在机壳上用激光打印的,而有的却是印刷粘贴的呢?

网友I:
三菱在市场上有翻修的旧货,建议大家选择正规渠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