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不动,但用手摸上去有震动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0):
电机上有电磁离合器,离合器套齿链系统,电机通电后,所测电机两端电压都是正确的,但是电机就是无法转动。

用手摸电机的轴端,感觉有震动的感觉。想用手转动电机轴,但是感觉太紧转不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下一步该怎么样处理呢?

还想问问,电磁离合器接12V电源,接线该怎么接呀?要把12V线、地线分别接在电磁离合器的什么地方呀?

先谢谢各位了,帮帮忙哦~

55555~

网友A:
是不是带的设备有问题呀?把电机和机械设备分开后试一下电机,再盘一下机械设备

网友B:
同意二楼看法!!!!!!!!!!1

网友C:
要是接线和电机空转没问题的话,极可能是负载过大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天再把电机卸下来,空载看看转不转。

网友D:
极可能是启动转距小于负载转距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的设备有问题呀?把电机和机械设备分开后试一下电机,再盘一下机械设备

同意

网友F:
启动转距小于负载转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启动转距小于负载转距

楼主:
我把电机卸下空转了,感觉电机可以转,但是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卡住动不了了。这个现象是不是是电机轴、或者是里面的滚珠有点问题,或松动?

网友H:
电机可能里面缺相.是什么电机.电磁离合器是一头接电刷一头接机壳(机体),设备上应该有接线的位置.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可能是线接错了或有断线了

网友J:
要想人家帮你,你首先要把问题说清楚:1、是什么电机?2、电磁离合器有没有动作?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的话,按照你说的分析,很可能是电机轴承坏掉或是电磁离合器没打开。

网友K:
应该是机械故障,转矩问题,电流怎样?

网友L:
电机空转时,电磁离合器有没有打开.

如果这都没有问题,应该是电极轴承有问题

网友M:
把电机抱闸打开,用手盘电机应该很轻松。(如果没有脱开负载,就把它打到空档上)。不然就只有把电机卸下试。应该是机械卡死或抱闸没打开

网友N:
应该是离合没打开。我是做马达驱动器的

网友O:
离合器烧损或者离合器整流块损坏,更换离合器,或者离合器整流块

网友P:
老余分析的很好

网友Q(2008-12-08):
我是做编码器的,我想可能是你的编码器接错线了,导致编码器烧毁,从而电机就转不起来,也有可能是编码器的工作环境太恶劣,编码器承载不了环境的压力,建议你仔细盘查。如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51001751转801或直接致电:13122669969

网友R:
如果电机负载时带不动 类似电机堵转,热保护应该跳开的。即使你空载运行正常了 也应该再检查一次负载的选型和整定电流,否则即使

设备暂时投运正常也留下了隐患。

楼主(2009-02-23):
真的太谢谢大家了!

找到问题了,是电机与电磁离合器的连接轴中有个滚轮松动了,于是有时就会把转轴给卡住,于是电机就转不动了。

去找机械师傅重新搞了下就OK了。

再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网友S(2018-08-02):
问题都解决了,为何不结贴,

网友T(2018-09-29):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