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08-10-20):
一个典型的运动控制系统,主要要求定位运行,比较特殊的是控制盒尺寸要求

比较小:小于220×200×70。上位机提供1MHz和80Hz的时标脉冲,需要系统

以80Hz的频率通过一路RS422-1接口提供当前位置信息给上位机1,并接受上位

机1的位置和速度运动指令;以1Hz的频率通过RS422-2接口提供当前位置信息给

另一个上位机2。另外,系统准备时间小于10s。

我想采用“控制卡+驱动器(电机)+光栅”的方案,可是不会选择控制卡,那位

高人给于指点?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万分感谢!

另外,问一个独立控制卡的问题:

它的概念是不是先通过相应的接口和工控机连接,利用相应的软件设定参数,编好

运动控制程序,然后下载到卡中。实际运行的时候,通过上位机给出运动的指令,

然后控制卡在结合存储的控制程序,进行输出控制信息。其间,是否能返回位置等

信息给上位机,接口协议是否可以自己来定?

网友A:
听你说的有些晕。控制卡不就是相当于上位机了么。你需要加的是一个监视和操作界面,可以用触摸屏,也可以采用工控机电脑。

至于你的控制程序编辑好后,都可以下载到控制卡里面。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或光栅的反馈信号可以给控制卡进行处理。

不是么?

你有邮箱么?给你些资料。

网友B:
不知道那个1MHZ的脉冲是干什么用的。完全满足这个要求的控制卡,没听说过。80HZ的频率,要传送当前位置,还要接收位置、速度指令,用RS422吗?

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卡不是这么用的,不知道要的是什么控制卡。

独立控制卡,工作中不一定要有上位机。如果有,当然可以向上位机反馈数据。接口协议一般是厂家来定。

?

楼主:
控制程序编辑好后,下载到控制卡里,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和反馈元件光栅的反馈信号都给控制卡,我说的上位机就是监视和操作界面,但是需要两个这样的界面,其中一个就是单纯的监视,另一个既监视又操作。而且这两个界面和控制卡的接口只能是RS422,全双工的(这是甲方的要求)

我初步的想法是采用Galil 的DMC 2143,这款独立性的控制卡,有RS232和网口两个接口,而且两个可以同时使用,各用一个转接模块,转成RS422的。不知道行不行?另一个想法就是用一个RS232转两路RS422的模块,RS232可以选择通过其中一路RS422传送数据。不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我也头大了,开始还想到用PC104和对应总线的控制卡来构成控制盒,但是一般的控制卡的驱动都是Windows下的,如果PC104用Windows操作系统,系统准备时间不能控制在10s以内!

我的邮箱:yeyuling@gmail.com

?

?

?

楼主:
那个1MHz的脉冲我看也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有80Hz的时标脉冲!完全满足这个要求的控制卡肯定是没有,那只能想一些别的办法!

?

我这里说的独立控制卡不是那种编好程序就不管了,而只是不插在机箱的插槽里,自己由外部供电的那种,工作的时候有上位机的,而且上位机有个两个,接口都是RS422。控制卡以一定的频率返回当前的位置信息给上位机1,同时接受上位机1的运动指令(以一定的速度和加速度运动到某一位置)。以另一频率返回当前位置信息给上位机2.

网友A:
有些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B:
有RS232和网口两个接口,而且两个可以同时使用,各用一个转接模块,转成RS422的

另一个想法就是用一个RS232转两路RS422的模块,RS232可以选择通过其中一路RS422传送数据。不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不知道“80Hz的频率通过一路RS422-1接口提供当前位置信息给上位机1,并接受上位机1的位置和速度运动指令”在通讯速度上恐怕会有问题。

网友C:
我们有一整套的技术方案,包括运动控制芯片,运动控制器,PCI运动控制卡等,可以提供源代码给你参考,具体可以到 www.cnc12345.com云山数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