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计该如何组网?

楼主(2008-10-20):
以前两台上位机用组太王和opc对四台cpu315-2dp做人机界面,s7-300的cpu上挂了十几个s7-200的。因系统越来越大想用现两台工控机对同一S7-400的PLC做人机界面,s7-300的不用,下面挂ET200,人机选wincc,不用opc。该怎么组网呢!两台工控对四百该怎么组网请各位大狭指教!

网友A:
用一个switch,通过以太网组网.

网友B:
S7-400不是硬件冗余的话,应该很好办的,就利用工控机的集成网口,应该有交换机,应该有443-1以太网模块,把他们设置在一个网段上就行了,如果不在一个网段上,加一个路由

网友C:
用以太网和wincc连接,下边的用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