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3的最高频率

楼主(2008-10-20):
安川616G3的最高频率是60HZ,不可以调高。,有朋友知道是调哪个参数可以把频率调高啊

网友A:
有个上限频率,你看一下是不是设成60了,是的话改成120;就可以把最高频率设高一些;

网友B:
安川616G3的最高频率是60HZ,不可以调高。,有朋友知道是调哪个参数可以把频率调高:Cn-02

楼主:
李老师。我 选择CN-02,显示的数字都不闪,输入不了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有5台都是这样,全是最大频率60

网友C(2009-04-16):
没发调高的!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D:
安川616G5主板我有,价优。15068785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