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100和K型热电偶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8-10-20):
我只知道K的测量范围0-1200℃,PT100的范围为0-500℃;价格方面同样距离PT100比K贵;如果测量用来400℃,接PLC做PID控制,应该选哪个,为什么这么选?

网友A:
以上所说的测量范围,都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中-50-200度的范围内使用Pt100.

网友B:
热电阻就行,热电阻比热电偶便宜,400℃左右测量也比热电偶准确。

网友C:
测400度,最长用的是 K型热电偶。

网友D: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两者都可以。

采用PT100,在低温段,例如0~400度,相对而言比K分度热电偶精确一些。

采用K分度热电偶,也适用,精度方面不存在大的问题,一般工业用足已。

两者的价格,不好说,如果同等档次(精度等级、是否铠装、耐温极限)下,两者的价格还是差不多的。对于质量低劣的咚咚,也能用,但没什么精度可言——也能胜任要求不高的场合,这些质量低劣的铠装热电偶/热电阻不超过50元!而质量好的却在300元甚至以上!

网友E:
我们都用NTC,还不照样用

呵呵

网友F:
热电阻和热电偶测温原理就不一样,不能简单地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