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

楼主(2008-10-20):
请问各位高手:三相异步电机功率达到多少千瓦就该考虑降压启动了

网友A: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允许。

网友B:
主要看电源的空余量,一般异步电机直接起动时要求有3倍以上其动率的起动容量,例如一台10Kw的异步电机至少要有30KVA的起动容量。低于这个容量就要降压起动了,因此一般根据电机功率在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三十以內时,采用全压起动。实际使用中是以不影响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为准,一般要求电压跌落小于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十五。这里需注意的是空余容量,例如一台100KVA的变压器,可让30Kw及以下的电机全压起动,但这是指起动前变压器是空载的,如果变压器已带50Kw负载,那么只能让15Kw及以下的电机全压起动了。采用降压起动的目的是防止电压跌落太多,而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而功率因数对电压的影响很大,因此提高功率因数对电机起动也是有利的。

网友C:
一般是大于10KW时就应该考虑使用降压启动了.同时再考虑变压器的容量问题.方法同上.小于10KW的不予考虑.

网友D:
大于11KW的考虑降压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如果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对电机本身和控制器件如接触器寿命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