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802D系统问题

楼主(2008-10-20):
大家好!本人做模具行业!最近买了台2手数控铣.系统是西门子802D的.发程序正常.加工也可以加工.问题是会在不固定的高度停止不加工.

程序是绝对没有问题!短程序可以加工结束.长点的程序就会在中间停.这到底是传输软件的问题还是机床接收问题呢?

急死了!!!!有高手愿意帮忙吗?

网友A:
没有明白,说清楚点,没有明白,说清楚点

网友B:
呵呵 打个电话 400 810 4288 登记一下 请他们的产品经理作解答吧 哈哈

网友C:
程序重新再下载一遍试一试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我没有看懂。具体点好吗?或去西门子网站问问明白人.

网友E:
你在那里啊,这个问题不一下就能说清楚,要看具体情况了 。如果近我可以帮你去看看。

网友F:
西门子数控系统不会出问题的,我们一直用的,不过我们的是数控车床,挺好用的,程序我们自己手工输进去的

网友G:
呵呵,是程序太长了吧,你的机床是不是停一会儿后又开始加工了,如果是的话就是你的232口通讯速度不够,跟不上机床加工的速度,就会在中间出现暂停的现象

网友H:
我知道。以前我公司的加工中心也是这样,也是西门子802D的系统。可是你只有3分积分,怎么悬赏100分啊?

网友I(2008-11-30):
自己才积累三分,却要悬赏100分!人不厚道!

网友J:
太空,有没有报警什么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说清楚点,没有明白,说清楚点

俺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L:
说的清楚些,大家都能想想办法.

网友M:
你机床传入程序是否完整? 如果不完整有可能是内存不够   对于接口应该没问题

如果传入程序完整   有可能市系统的预读有问题  那你就得找西门子专业人员看看

网友N:
找西门子售后服务啊.可以电话咨询啊

网友O:
程序有多长啊,我们的公司的KP磨床长的程序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P:
看看通讯速率是多少?也许太低了

网友Q(2009-04-13):
可能是程序太长了,可以分段加工;如果是在线加工,降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R(2009-06-17):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并且已解决,可你“自己才积累三分,却要悬赏100分!人不厚道!”你就算悬赏1分,我也可帮忙。

网友S(2011-04-26):
报警号:230005、230021、207505S什么含义

网友S:
报警号:230005、230021、207805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