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锁相故障

楼主(2008-10-20):
如题

请教高手其中电路是怎么处理信号的 谢谢啊

网友A:
看看锁相电路的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我想请问板上有哪部分是锁相电路,就是不知道呢,一般锁相环用CD4046

网友B:
哈哈我知道,板没坏,线接错了。

网友C:
你可以试验一下,,正开着机器的时候你把,给欧陆的三相电源断了,会出现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