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通讯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20):
本人第一次接触PL7,现在CPU485口通过编程电缆与笔记本串口连接。我在“PLC地址定义”菜单下配置通讯,我的是XP系统,我安装的是U。。。00驱动。选择COM1,配置好后准备下载硬件配置文件,下载未成功。求教高手给一个编程下载的通讯配置详细步骤。我现在用的PL74.4软件。编程电缆型号记不清了? 好象是1311什么的 (此型号未必准确)。急急急~~~

网友A:
你可能没有正确安装电缆的驱动.

USB-TSXPCX3030驱动.

1.该驱动安装分2次,第一次先装驱动,完后再装串口驱动,PC会自动提示你,切记!

2.然后你打开PL7软件,选择PLC-Define plc address后,出现窗口在OPTION-CONFIGURATION OF THE DEVICES;

3.在UNITELWAY CONFIGURATION 下正确选择你的COM1.

4.可以连接

楼主:
我的CPU是TSX572623? 编程电缆是PCX1030好象是.串口的? 如果用串口转了USB就不好用.我估计是我的XP系统是HOME不是PRF版的原因.? 谢谢回复! 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A:
还能加分,谢谢搂主!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给我一份USB-TSXPCX3030驱动程序。非常感谢。xuruying_123@126.com

网友C:
我也是按照1楼说的做的,可是我这怎么有这种提示啊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USB-TSXPCX3030通讯不稳定还是232接口好,我试过好几台电脑

网友D:
TSX08程序保护了,不能操作那位大侠有招QQ512707585

网友E(2010-12-13):
我数据线是TSX C USB 486 联机报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通讯口一致,校验也设过,USB驱动也安装了,就是不能联机,请赐教。

网友F(2012-10-15):
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G(2013-01-03):
其实是虚拟了一个串口 你去管理器那看看 你的虚拟串口是多少 不一定是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