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08-10-21):
有一个48v的直流电源,想用12v的负载,电源不做改动!
怎么做比较好?效率最高?

网友A:
要看电源和负载的功率各是多少?

1、48V电源功率小、负载功率大:不成!

2、48V电源功率大、负载功率很小:方便。例如,电源20A,约有1000VA,负载是12V的散热风机,只有几瓦。咋办?最简单的方法串联一个适当大小的电阻即可。但绝对不是“效率最高”,也许算“这么做比较好”吧。那个电阻也要发热,烫得很!功率不能小。总得有个一二十瓦吧,可以让风机吹吹。如果要求12V电压稳定,功率小时可以在电阻之后加一个12V稳压管。功率稍大时可以用三端稳压器。有经验的搭试一个串联稳压电源。

3、48V电源功率大、负载功率比它小些,但超过电源的四分之一,还能串电阻吗?不行的!用三端稳压器行吗?也不行!这几种方法都是效率太低!这时可以用降压式开关稳压电源。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据说带软开关的电路效率可达94%以上。

4、其它方法有没有?多得很!但再讲下去,W网友又要说东方胡言乱语(W网友的名言)了。东方倒是很欢迎W网友的批评,他一批评东方就高兴,(闻过则喜嘛)就怕别人受不了,直叫“把老夫搞糊涂了”。所以不敢多讲。

楼主:
电源功率是没问题的,到底那种方法好呢

楼主:
到底那种方法好呢 ???????

网友B:
一楼的已经都分析完了,楼主自己看着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