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接交流电会亮吗?

楼主(2008-10-21):
led接交流电会亮吗?
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肯定亮,只有半波通过,肉眼看就是亮的,无闪烁!

网友B:
当然会亮,你没用烧开水的热得快吗,上面的指示灯就是这样的。

对于人眼来说,50Hz的闪烁频率根本察觉不到它在闪烁。

网友C:
注意电压值,一般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 30V。

网友D:
亮,但是需要很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B:
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计算法

一、型号:红光 黄光 绿光 蓝光

二、电流:

红黄 电流在15~35mA之间
绿蓝 电流在15~20mA之间

三、正向压降:

红黄 2.1V(典型值) 2.7V(最大值)

绿蓝 3.9V (典型值) 4.5V(最大值)

四、限流电阻计算:

R=(Vcc-VF×n)/IF

Vcc——电源电压
VF——LED正向电压
n——LED串联的个数
IF——LED正向电流通常取10—20mA

网友E:
呵呵,老菜鸟真是正儿八经的“老鸟”,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肯定亮,只有半波通过,肉眼看就是亮的,无闪烁!

我尝试过,亮

网友G:
亮,但是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H:
对:建敏 关于亮,但是要串限流电阻 内容的回复:谁都知道要限流,不然LED可以支持,IC也会坏啊!

网友I:
一些小型的继电器(AC220V的),就是用交流直接供LED指示灯的,直接在继电器线圈上引出二个抽头。

???

网友J:
要串接一个100K的电阻可以使用。

网友K:
亮是肯定亮。要在电路中串联适当的电阻,保证不能让它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L:
嗯,大家真是越讨论问题就变得越简单了,感觉比书本上更容易理解,经验就是经验,不佩服不行啊,呵呵。

“老菜鸟”真的是厉害,学习了。谢了!

楼主:
有同感比书本上更容易理解

网友B:
经实际测试,得出以下结果:

1、烧开水用的热得快:AC220V电源;红色普通发光二极管显示;限流电阻的阻值为80K欧,功率为1/4瓦。

2、施耐德RXM4AB2BD型迷你型中间继电器:DC24V电源;白色普通发光二极管显示;限流电阻的阻值为1.58K欧,功率为1/4瓦。

3、施耐德RXM4AB2P7型迷你型中间继电器:AC220V电源;绿色普通发光二极管显示;该发光二极管不是直接采用AC220V电源驱动,而是在线圈中引出两根线直接接至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回路与AC220V电源回路不存在电气连接,是通过线圈的磁耦合把能量传递给发光二极管的。?

网友B:
施耐德RXM4AB2P7型迷你型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因为手边没有现成的采用限流电阻点亮发光二极管的小型继电器,所以没做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一些小型的继电器(AC220V的),就是用交流直接供LED指示灯的,直接在继电器线圈上引出二个抽头。

上面说的施耐德RXM4AB2P7型迷你型中间继电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M:
13楼说的对,但好想有交、直流只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三楼的回复:注意电压值,一般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 30V。

烧开水的热得快只是一个电阻和LED串联,为什么LED没被击穿?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下面我来分析一些东西。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120~150K欧的功率为1/8W的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发热量不大,不会导致烧毁——开水烧开时温度达100摄氏度,发光二极管仍然工作,电阻也一样不会烧毁。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贴子上,对于这个限流电阻的功率计算都是错误的,请不要被其他人的计算误导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网友B:
下面是单相正弦交流电路的基础:

网友B:
以100K欧的限流电阻为例来计算,正确的限流电阻的功率计算如下。

全波正弦电路下,以AC220V有效值来计算,不计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得到电阻功耗:

P=U*I=U*U/R=220*220/100000=0.484W

而发光二极管串电阻是工作在半波状态下,忽略发光二极管反向截止时的漏电流,得到该限流电阻的实际功耗:P1=P/2=0.484/2=0.242W

这就是为什么采用1/4W的限流电阻,可以长时间使用而不会导致电阻发热烧坏的原因了。

?

网友B:
下面是发光二极管的相关基础:

网友B:
下图中的交流电路驱动二极管,原则上是要串联二极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三楼的回复:注意电压值,一般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 30V。

烧开水的热得快只是一个电阻和LED串联,为什么LED没被击穿?

至于为什么热得快、部分的电源插座指示和其它一些电路不串联二极管呢?————那是因为串联一个二极管又要增加成本,这样可以极大限度的节约成本。

那为什么热得快、部分的电源插座指示和其它一些电路不串联二极管又可以正常工作,而不会被反向击穿呢? ————那是因为发光二极管反向是处于软击穿状态,属于电击穿;此时,因为限流电阻的存在(如果不串电阻,在DC220V直流下,绝对会反向击穿),其反向漏电流极小,在微安级,此电流基本不会使发光二极管温度升高,所以不会导致热击穿(硬击穿),不会最终导致永久性击穿。

下图是普通的RT18系列熔断器的典型电路图及其分析:

网友B:
在网上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些网友纯粹是信口开河,误导读者————有些网友说,什么发光二极管工作在反向时才发光等说法。例如: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542984.html

请不要被误导,好好复习一下电子基础。

网友N:
受用 简单带来那么多问题

楼主:
多谢老菜鸟朋友!太详细了

网友O:
肯定会亮,一定要加限流电阻,要不然,只能亮一下了!

网友B:
刚才测了施耐德RXL4A06B2P7迷你型中间继电器AC220V电源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其值为:120K欧。这个电阻应该是1/4W的:

网友B:
这个施耐德RXL4A06B2P7迷你型中间继电器的电源指示也是直接采用限流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直接串联,没有加二极管的。说明一点,并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才这样用的,施耐德可是大厂哟@_@

网友B:
一些实测数据:

1、上面这个施耐德RXL4A06B2P7迷你型中间继电器在AC208V电压工作时,红色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为AC1.82V。

2、绿色发光二极管串1.5K电阻工作在DC24V电压时,1/8W的限流电阻发热严重(烫手),发光二极管两端电压为DC2.16V。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好贴,学习中...好贴,学习中...

网友H:
今天放假,到实验室里用100K的电阻串接了一个LED,结果是亮了。不过感觉有点亮的不正常!

网友R:
小问题有大小学问啊!??

网友S:
肯定会亮的,因为有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流通过

网友B:
今天拿了一个上海二工的AD16-22Dg31S型绿色AC220V指示灯,该指示灯是采用RC串联来限流的。测了一下,串联电阻值为467欧姆,这个电阻估计是1W的。电容上的第1行标记为:2E,第2行标记为:224J。

通AC216V电源实测数据(这个指示灯不亮,偶尔有一两个发光点是亮的,因此这个实测数据可能不准而没什么实际意义):电容两端电压为AC216V,发光管两端电压为AC1.6V,电阻两端电压为AC7.2V。

网友B:
这个指示灯的点阵式发光管型号是AD16-12,也就是12对发光点,另外再加2个大发光点。

网友B:
又拿了一个上海二工的AD16-22D/g23S型绿色DC24V指示灯,该指示灯是采用串联2个电阻来限流的。电阻上的标记和实测值相同:体积较小的电阻电阻值为510欧姆,功率1/2W;体积较大的电阻电阻值为1.3K欧姆,功率1W。不过这个点阵式发光管就比较模糊了,没上面那个清晰,也没有那么多的发光点。

网友T(2008-11-21):
值得学习,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