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补偿线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选配?

网友A:
当远距离控制时可以防止波形的失真。

网友B:
增加其的精确度,特别是线长的时候

网友C:
防止波形的失真 增加其的精确度?? ??

网友D: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的作用是延伸热电极即移动热电偶冷端,与显示仪表连接构成测温系统。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的作用是用来连接热电偶测量端与显示调节仪表的,热电偶补偿导线将热电偶测量的信号传输给显示仪表或者调节仪表,被测量的介质温度就在显示仪表或者调节仪表中显示出来。

网友D:
转自:http://www.eccn.com/tech06/te081752.asp

热电偶微电动势和补偿导线应用原理

河南 张国光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测量温度的热电偶应用极为广泛,它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测量范围广、精度高、惯性小和输出信号便于远传等许多优点,所以常被用作测量炉子、管道内的气体或液体的温度及固体的表面温度。但是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 ( 自由端 ) 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的仪表端子上。补偿导线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与热电偶匹配的热电动势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绝缘包覆的导线,其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

一、回路电动势的构成

当由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组成一个回路,其两端相互连接时.只要两结点处的温度不同,如一端温度为 T ,称为工作端或热端,另一端温度为 TO 称为自由端 ( 也称参比端或冷端 ) ,回路中将产生一个电动势.该电动势的方向和大小与导体的材料及两接点的温度有关。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 , 产生的电动势则称为“热电动势”。热电动势由两部分电动势组成,一部分是两种导体的接触电动势 ( 帕尔贴电势 ) ,另一部分是单一导体的温差电动势 ( 汤姆逊电势 ) 。

1 .接触电动势

当 A 和 B 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接触时,由于两者的自由电子体密度存在差异,就会在接触处产生自由电子的扩散运动 , 形成扩散电子流。设导体 A 自由电子的体密度 (NAt) 大于导体 B 的体密度 (NBt) ,扩散运动的结果,接触处的 A 端因失去电子而带正电. B 端因得到电子而带负电,从而在电场作用下产生漂移运动,形成与扩散运动方向相反的漂移电子流。二者达到动态平衡形成稳定的电场,产生接触电动势。

由于接触电动势的大小由导体的自由电子体密度差异决定,因此只与导体的材料、接点的温度有关,与导体的直径、长度及几何形状无关。对于温度分别为 t 和 t0 的两接点,可得下列接触电动势公式:

式中: K 为波尔兹曼常数; t 以绝对温度表示的温度值; e 为电子电荷量。

2 .温差电动势

对于导体 A 或 B ,将其两端分别置于不同的温度场 t 、 to 中 (t>to) 在导体内部,热端的自由电子具有较大的动能,将向冷端移动,从而使热端失去电子带正电荷.冷端得到电子带负电荷。这样,导体两端便产生了一个由热端指向冷端的静电场。该电场阻止电子从热端继续跑到冷端并使电子反方向移动.最后达到动态平衡状态。这样,导体两端便产生了电位差.该电位差称为温差电动势。温差电动势的大小取决于导体的材料及两端的温度,如下式所示:

从上式可以看出,如果热电偶回路中的两个热电极材料相同,无论两接点的温度如何,热电动势为零。

3 .补偿导线对热电动势的影响

若在热电偶中引入补偿导线,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具有与热电偶匹配的热电动势标称值相同,在两接点温度 t 、 to 的热电动势等于该热电偶在接点温度为 t 、 tn 和 tn 、 to 的相应热电动势的代数和。

该式为补偿导线的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表明:若热电偶的热电极被导体延长,只要接入的导体组成热电偶的热电特性与被延长的热电偶的热电特性相同.且它们之间连接的两点温度相同,则总回路的热电动势与连接点温度无关,只与延长以后的热电偶两端的温度有关。

4 .中间导体定律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体,只要第三种导体的两接点温度相同,则回路中总的热电动势不变。与此相似,对于传热均匀的材料,补偿导线的合金丝可以直接插入金属中或直接焊在金属表面进行温度测量。但是,对于通常条件下的固体传热块的温度测量,应尽可能将补偿导线测量端焊接成一体.以尽可能减小结点温度不均匀给测量带来的误差。

二、热电极用材料的选择

根据金属的热电效应原理,任意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都可以作为热电极组成热电偶。但在实际应用中,用作热电极的材料应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1 .温度测量范围广

要求在规定的温度测量范围内有较高的测量精确度,有较大的热电动势。温度与热电动势的关系是单值函数.最好是呈线性关系。

2 .性能稳定

要求在规定的温度测量范围内使用时热电性能稳定.均匀性和复现性好。通过改进的同种材料组成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试验,发现有微弱热电势产生。这说明由于某种作用使同种材料的均质性遭到破坏,不均质性产生附加热电势.因此在合金丝的选择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3 .物理化学性能好

要求在规定的温度测量范围内使用时不产生蒸发现象。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抗氧化性或抗还原性能。

满足上述条件的热电偶材料并不很多。目前我国大量生产和使用、性能符合专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并具有统一分度表的热电偶材料称为定型热电偶材料,共有六个品种。它们分别是:铜一康铜、镍铬一考铜、镍铬一镍硅、镍铬一镍铝、铂铑 10 一铂及铂铑 30 一铂铑 6 。其中镍铬一考铜热电偶材料将逐渐地被淘汰。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标准的规定.我国将发展镍铬一康铜、铁一康铜热电偶材料。此外,我国还生产一些未定型热电偶材料,如铂铑 13- 铂、铑 40- 铱、钨铼 5- 钨铼 26 等等。

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热动势相近。补偿导线与所配热电偶见附表。

三、补偿导线的选择使用

为了保证补偿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就有一定的要求。首先两根导体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此时测量端将会延伸到短路处,而不是需测量部位的温度。因此,在选择热电偶补偿导线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绝缘耐热温度,外护套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一般用补偿导线的绝缘层是以聚氯乙烯为主体材料的,根据其使用的最高温度 70 ℃ 和 100 ℃ 分别标记,对于高耐温场合下应选择耐热材料绝缘,如聚四氟乙烯。耐高温硅橡胶绝缘等。

耐热用补偿导线的护套是以聚四氟乙烯 ( 用“ F ”标记 ) 或无碱玻璃丝为主体材料。用无碱玻璃丝编制做护套必须表面涂有机硅漆或聚四氟乙烯分散液烧结。

补偿导线在传递信号的过程中,其工作时电动势通常对外界影响很小,一般只有几毫伏到几十毫伏。而外界干扰对补偿导线的干扰远远大于此。因此在需控制外界干扰影响的场合,补偿导线还应有屏蔽层.并且使用的时候应注意其他干扰源的影响。

网友E:
应该去掉‘菜’字,正儿八经 老鸟,顶!

网友D:
嘿嘿,多谢周公捧场@_@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1

网友F:
线的材料一定很原来一样,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G:
线的材料一定要和接出线一至,不然的话会出错,原因是两接头会产生不对称热电势使输出错误

网友H:
补偿线主要是防止信号误差,用于距离较远的场合,有K、E、S等型号。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补偿线到底有没有补偿的作用呀?

网友I:
那肯定有的啊,不然要它干什么的啊?

楼主:
可是有的说法是补偿线没有补偿的作用呀?只是延长,和隔离

网友J:
热电偶的分度号与补偿导线是一一对应的!是不可替换的!如果选择错误温度测量就不准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顶!!!!!!!!!!!!!!!!!!!!!!

网友M:
5楼说的正确

网友N:
值得学习,向战斗在工控网的朋友致敬

网友O:
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热电偶工作原理是基于赛贝克(seeback)效应,即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如两连接端温度不同,则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的物理现象。其优点是:

①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边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69℃(如金铁镍铬),最高可达+2800℃(如钨-铼)。

③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如图所示。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网友P(2008-11-20):
简单明了就是制造热电偶的材料比较贵;用比较便宜的材料制造的热电偶来延长较贵的热电偶到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