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高、用测温枪测试温度为78摄氏度 、如何解决、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1):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高、用测温枪测试温度为78摄氏度 、如何解决、什么原因

今年刚装完变频器 是否与之有关

谢谢各位高手 帮助解释

网友A:
检查是不是加油过多,转速过高

网友B:
???? 将马达拆下,然后打开马达盖,察看轴承是否有晃动及晃动的量 (前后轴承应与主轴严密紧和),察看轴承是否缺油,如果不存在晃量问题,则对轴承进行清洗,然后在轴承内加入黄油,建议更换轴承(周期为1年为最好,风机马达可适当延长周期)其次,对马达轴进行察看,看看是否有破损和被铣轴情况出现,如果有,则需对轴进行维修,一般外加工完成对轴的焊补.

???? 再其次,看看马达内膛是否有被"扫膛"现象, 这几点都是造成马达温度上升的原因.

???? 从电气角度分析,就该对马达线路察看,是否接线有松动情况,造成电流提升,运行状态下,卡下电流,进行观测.基本就这些.

楼主:
请问 与新装的变频器有关吗???? 因为去年运行是软启动,? 今年刚装完变频器。去年电机轴承温度没有这么高只有40-50多度。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 与新装的变频器有关吗???? 因为去年运行是软启动,? 今年刚装完变频器。去年电机轴承温度没有这么高只有40-50多度。

?

有关系,用绝缘轴承?????????

网友D:
应该与新装的变频器无关吧,三相电流平吗,同意轴承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E:
轴承跑外圆,或是润滑油多了

多大的电机,要用绝缘轴承?

网友B:
从理论来说,与变频器的使用无关.

软启动,对于变频器来讲,只是频率变化造成,启动采用阶梯式启动,即转速分段增加方式.您可以把您现在设定的启动频率及运行频率给我.我帮您分析一下.

况且,您在使用变频器之前,转速应该达到额定. 两极为2800左右.四极1400左右.即使加装变频,也不会超过这个转速,和谈无故升温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来说,与变频器的使用无关.

软启动,对于变频器来讲,只是频率变化造成,启动采用阶梯式启动,即转速分段增加方式.您可以把您现在设定的启动频率及运行频率给我.我帮您分析一下.

况且,您在使用变频器之前,转速应该达到额定. 两极为2800左右.四极1400左右.即使加装变频,也不会超过这个转速,和谈无故升温问题呢.

没装变频只前只是50HZ运行,加了变频有可能就运行到70,怎么能说不超过这个转速呢

网友B:
???????????? 试问,您公司的马达是长期处于超频状态运行吗?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增容,而将无功故意提升呢?

网友A:
是的。长期运行也是没问题的,这和增不增容两个概念,有问题就有处理问题的方法

网友F:
可以按照二楼的方法查一上,然后把变频器的频率降至50HZ,进行一下检测!如果属于超频的问题,建议更换变速机构!

网友G(2010-07-10):
有的跟变频器有点关系的,可能产生了轴向电流导致的,加电抗器可以解决

网友H(2010-09-11):
如果是普通电机,它的冷却风扇与电机同轴,你变频调速后速度降低,风冷效果差了,78摄氏度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