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上的关于减速机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10-21):
前天去了趟客户那,发现一个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不确定!请高手点拨一下!

客户的机子是台等离子切割机,一条传动链上附带了一个切割头,他的伺服电机是三菱的,型号是HC-KFS43,配的是我们的PL60-25的,客户在使用前进行了个简单的测试:切割头装了一个碳笔,“切割台”是一个纸箱子,有点凹凸不平,上面有一张中间上凸,四周下凹的纸板,上面有张白纸,结果客户调用的时候,用切割头画了一个正方形,X轴方向少了1MM左右,但Y轴正常,我们将纸用手稍稍压平结果还是一样,到底问题出现在减速机上还是这台等离子切割机的问题,又或者是检测方法太过粗糙的问题?

因为小弟客户中也有做等离子切割机的,但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希望各位朋友能给我点建议!

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安装切割平台,放上钢板在上面测试,纸箱太软不行,想出纸箱的主意太有才了

网友B:
NUEGART减速机PL系列的PL40,刚装上就别坏了我一台安川伺服。同心度沈阳组装的越来越差了。

楼主:
要知道?? 进口产品也都有次品的时候

网友C:
象这种涉及到精度的问题不大可能是减速的事情,要么机械精度不高,要么是电机的问题,也可能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这种涉及到精度的问题不大可能是减速的事情,要么机械精度不高,要么是电机的问题,也可能是系统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是我们产品出问题,冒我一身冷汗!呵呵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