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

楼主(2008-10-21):
如何监控内部脉冲例如Q0.0,为什么书上写200用HSC3的12模式但是我的PLC没有12模式

楼主:
HSC0最多到10模式也没有12

网友A:
只要HSC0,HSC1有12模式.? 并且要有较高版本的软件才支持

楼主:
意思是我的版本没有是么?那我该拿什么计数我的内部脉冲?就是q0.0发出的

网友A:
只有HSC0,HSC3有12模式. 并且要有较高版本的编程软件才支持. CN的PLC支持的. 低版本的PLC不支持.

楼主:
哦,那我该拿什么计内部脉冲?

楼主:
让他走100个然后停?

网友A:
对:magicyand 关于

意思是我的版本没有是么?那我该拿什么计数我的内部脉冲?就是q0.0发出的

?

查看你的PLC是否支持12模式,*****.***23.0XB0或0XB8是支持的.如果支持,就升级编程软件,使用12模式方便经济.

如果PLC不支持12模式,那就要使用高速计数器来解决. 方法是连接Q0.0至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口,编程监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知道了,太谢谢你了!我老师确认了这个说法!你太伟大了

网友B:
我这里有监控Q输出的实例,有需要的话里可以看一下: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业控制/200伺服.rar

ftp://gk:gk@deshengwu.vicp.net/%B9%A4%D2%B5%BF%D8%D6%C6/200伺服.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