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LC处理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最近关于s7-200处理模拟量的问题搞不太明白,有点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去学习,希望大家能谈谈你们的经验,给我点启发 谢谢了

网友A:
你在论坛搜索一下,有很多帖子是说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了, 我接了个5V 采集进来的的数怎么才能稳定下来呢 为什么总是在动 输出的值也在动 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加滤波怎么加 啊 有没有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B:
数据总是有些波动的.?, 滤波或平均值可使数据稳定些.

滤波可在系统块中的输入滤波器里设置.? 平均值得自己编程.

网友C:
呵呵;SIEMENS的S7-200的模拟量相对用法简单多了,只要设定正确,对应的地址正确了就可以直接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了 最为出学者很多时候就是无从下手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