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起动不起来

楼主(2008-10-21):
永磁同步电机(额定转矩17Nm)不带负载时,起动正常;带负载时,起动不起来,报过流故障,实际上负载不是很大(用手都能转动),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么电机有问题,要么驱动电源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B:
同步电机,如何驱动的?工频直接驱动,还是变频启动?

网友C:
1.因为同步转速以50HZ的频率运转。转子自身重量和很大的静摩擦力非常大,定子磁场对转子平均力矩为0,因为磁场50HZ变化所以全压不能启动。必须减少定子磁场的转速。由低频逐渐赠到50HZ。所以需要变频启动。

2.线电压偏差过大。

3.转子铁心与定子腔不在一条中心线,气隙不均匀。产生单向磁拉力。

网友D:
关键是同步电机用变频器启动时,启动转矩要加大,调整变频器参数,加大启动转矩。另外变频器的功率要在电机功率的基础上放大。

网友E:
我第一个感觉是电机小了,用手能转动并不代表负载小,这是两个概念。

手能转动说明是摩擦力矩小,而电机面临的是负载惯量。

相信你降低加速度,应该可以克服。但有可能需要加速度非常小,这不是你所能接受的,如果是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