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磨床松下伺服型号选择?

楼主(2008-10-21):
螺纹磨床,准备用伺候改造,选用松下伺服:

400W伺服 1台
伺服电机型号 MHMD042P1C
伺服驱动器型号 MBDDT2210??

750W伺服 2台
伺服电机型号 MHMD082P1C
伺服驱动器型号 MCDDT3520

各位熟悉松下伺服的帮小弟指点下选型是否正确?因为连接的是丝杆,我选的是直轴,不知道是否该选键轴?根据什么来选择直轴和键轴?

楼主:
另外是否有做过螺纹磨床的可帮推荐下其它品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