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通讯电缆

楼主(2008-10-21):
TP04G与FP1的通讯电缆如何制作?最好能给画个针脚示意图。谢谢!

网友A:
用PLC的编程电缆试试

QQ 380311035

楼主:
编程电缆是422的,通讯口是232的。肯定不行的。

?

网友A:
你的电脑不是422接口的?

网友B:
tp04支持422口的

楼主:
TP04AGS2按说明书里面是支持RS422的,但是我按照TP04说明书里的接线图连接到三菱FX0N PLC确一直通讯不上(后面开关已经按要求拨好了),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C:
不是针孔看反了。。。。。。。。。

网友D(2008-12-03):
我都是用USB转232接口,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