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更多:http://www.mc-saic.com/

?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将水位实时信号转化为4~20mA模拟信号向远方传输,信号处理方便。特别是随着DCS系统的广泛应用和发展,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与DCS系统高效结合,使得该装置己不仅仅用于显示和模拟量自动控制,而且具有逐步取代浮筒式液位开关而承担保护功能的趋势。汉川电厂4台300MW机组的汽包水位高低MFT保护信号。除氧器水位高低信号和高加水位高低信号就均来自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因此,对1151压式水位测量装置递行更深入的研究,对大型火电厂的安全经济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工作原理
1. 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组成
从图1可看出,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主要由连通管、平衡容器。引压管、1151变送器组成。在对不同的对象进行测量时,其结构略有不同。
2.1151 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工作原理
以图1锅炉汽包水位测量装置为例,汽包内的饱和蒸汽在凝结球(平衡容器,内不断散热凝结,平衡容器内的液面总是保持恒定,所以正压管内的水柱高度是恒定的,负压管的水柱高度则随着水位H而变化。因此由正负压引入口得到的差压信号为:
式中H——容器水位;
ρ1——平衡容器中水的密度;
ρ`——汽包压力下饱和水的密度;
ρ"——汽包压力下饱和汽的密度;
由此式可知,当平衡容器的安装结构一定(即L确定)、汽包压力一定(p`、p"确定)及ρ1一定的条件下,正负压管的差压输出△p与汽包水位H呈反向线性关系,即水位越低,差压越大。
正负压管的压力信号通过挤压1151 变送器中电容膜室的膜片,改变膜片间的距离,引起正负膜室电容的变化,即有下列线性关系:
(C1-C2)/(C1+C2)=K△P
式中C1、C2——正、负膜室电容;
K——比例系数。
1151变送器中的测量电路将差动电容量的变化转换成4~20mA DC电流信号,经控制电缆送至集控室。此时,1151变送器输出的4~20mA DC电流信号与汽包水位H呈反向线性关系,即水位越低,差压越大,4~20mA DC电流信号也越大。
上述信号流程为: 水位高度信号H→正负压管的差压输出信号△P→l151差动电容信号→4~20mA DC信号→DCS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在1151变送器进行检修后,为保证平衡容器液面的恒定,在机组运行初期,对于除氧器水位、高加水位和凝汽器水位,均需通过手动灌水门向平衡容器灌水,水位信号才能得到正确测量;对于汽包水位变送器,只有当机组运行一段时间后平衡容器中充满凝结水时,变送器信号才恢复正常。
二、1151差压式7k位测量装置的现场安装
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的安装涉及到取样管、平衡容器、连通管、截止门、变送器的选型、材质、安装尺寸等诸多方面。对于不同的测量对象和要求,安装方法各不相同,完全可以按照设计要求进行。现仅从正负取压管和1151变送器的连接方式进行分析。
1.1151变送器的连接方式
一般情况下,门筑变送器上标有H(高)和L(低)字样,前者表示高压侧,后者表示低压侧。三阀组与变送器连接后,人面对三阀组"若变送器左侧为H(高)、右侧为L(低),则称之为正安装;反之称为反安装。
2. 正负取压管的连接方式
一般情况下,将与平衡容器(或汽侧,相连的取压管称为正压管C或高压侧),与水侧相连的取压管称为负压管(或低压侧)。正压管与1151变送器的高压侧相连,负压管与1151变送器的低压侧相连,称之为正安装;反之称为反安装。
当变送器零差压校验输出信号为4mA时:
(1)若变送器和正负取压管均正安装或变送器和正负取压管均反安装,则水位越高,差压越小,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越小,4mA对应满水;
(2)若变送器和正负取压管一为正安装、另一为反安装,则水位越高,差压越小。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越小,20mA对应满水。
当变送器零差压校验输出信号为20mA时,以上情况正好相反。
从实际情况看,变送器正安装和正负取压管的正反安装现象均存在。在具体安装时"应视对差压信号进行处理的装置的不同情况进行选择。
三、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回路德参数设置
1151利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信号传输电缆及DCS系统的组合是1151差压式水位测量回路的典型组成。其控制回路的参数设置包括1151变送器和DCS系统两部分。
1.1151变送器参数设置
目前,智能型1151变送器因具有体积小、安装校验方便。维护量少等特点己得到广泛应用。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很方便地对1151利变送器进行零点量程调校。零点迁移、本机状态设置等。
2.DCS系统参数设置
DCS系统主要用于对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送入的4~20mA DC电流信号进行处理,并在CRT上按照运行习惯要求进行显示。不同的DCS系统,其参数设置不尽相同。
以汉川电厂#3机组#3高加水位测量(图2)为例进行说明。图中,平衡容器O点为高加正常水位,即CRT显示零水位点(0mm); A点为高加满水位点,CRT显示+300mm点;B点为高加低水位点,CRT显示-300mm点。
测量回路中:
(1)取压管和变送器正安装,变送器的校验量程为0→600mm,对应输出电流为20→4mA,对应差压为-600mmH2O→0mmH2O,CRT显示-300mm(无水)→+300mm(满水)。变送器校验时,零差压输出4mA,负压端加压。(或正压端抽压)至600mmH2O时。调整变送器输出为20mA。
汉川#3机组使用的DCS系统为WDPF-II型系统,其参数显示转换系数C1、C2计算如下:
+300=C1×0.004+C2
-300=C1×0.020+C2
(2)若取压管和变送器正安装,变送器校验时零差压输出20mA,则负压端抽压(或正压端加压)至600mmH2O时,调整变送器输出为4mA。此时的对应关系为:电流为4→20mA,对应差压为-600mmH2O→0mmH2O,CRT显示-300mm(无水)→+300mm(满水)。
此时。DCS系统参数显示转换系数C1. C2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300=C1X0.004+C2
+300=C1X0.020+C2
因此,取压管和变送器的安装、变送器的校验以信DCS系统参数的设置应该一一对应,否则会导致水位测量显示错误。若错误的测量结果进入调节和保护系统,将会引起严重后果。
四、差压式水位测量装置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1.高加水位测量中的问题
初始安装时,变送器量程为0→400mm,差压范围为-400mmH2O→0mmH2O,CRT显示-200mm(无水)→+200(满水),对应电流值20mA→4mA。如由于差压变送器零点应为图3中的A点。那么,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应为A点到C点。因为图中O点是高加实际的正常水位,即零水位,因此该变送器所测量的实际水位应为+300→-100mm。变送器输出12mA信号时,CRT上显示0mm。当高加实际水位在正常水位O点时变送器输出16mA,CRT显示-100。因此,在变送器的测量范围(A点到C点)中,CRT显示值比实际偏低,当实际水位在C点以下时无法显示。
若变送器量程为+100mm→+500,差压范围-400→0mmH2O,CRT显示-200(无水)→+200mm(满水),对应电流值20mA→4mA。如上述分析可知,变送器的测里中点应为+300mm,即图中A点向下300mm处,该点即为同加止常水位点。因此,变送器的测量中点与实际零水位点重合,则该变送器在正常测量范围内显示值正确。当实际水位在+300mm→200mm及-300mm→-200mm时,无法显示。
因此,应将变送器量程改为0mm→+600mm或-600mm→0mm。这样,即保证了正确显示,又扩大了测量范围。
2.除氧器水位测量中的问题
汉川电厂#1、#2机组除氧器水位测量装置有电接点、就地磁性翻板水位计、水位报警及保护液位开关。DAS水位变送器、CCS水位变送器,它们的显示零点不统一,量程和实际显示值不对应,与设计要求不符合。其中,DAS水位变送器、CCS水位变送器差压为0mm→1500mm,显示值3400mm→900mm,而实际应为3640mm→2140mm,示值偏低240mm。除氧器水位依靠此变送器进行调节,就使得除氧器水位偏高运行,水位高报警及保护的液位开关便容易误动。此外,给水泵跳闸信号也是由该变送器给出,所以水位低保护易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