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高压阀门品牌的探讨

楼主(2008-10-21):
各位大虾,对于世界上进口高温高压阀门的产品,品牌有好多,哪种品牌的产品在电力行业应用的好?请赐教。

网友A:
电力的不清楚,化工的我们用fisher的比较多

网友B:
Copes-Vulcan调节阀,Pacific闸阀

网友C(2009-08-07):
更多信息请点击:网址: http://www.gzfm.cn
<ahref=http://www.gzfm.cn>阀门<ahref=http://www.526866.com>广州阀门
<ahref=http://www.gzfm.cn>阀门厂<ahref=http://www.526866.com>广州阀门厂
 <ahref=http://www.gzfm.cn/html/list_1.html>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377.html>气动V型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375.html>对焊连接高压锻钢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317.html>气动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128.html>弹簧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127.html>双联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125.html>卡套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123.html>抗硫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118.html>天然气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116.html>气源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098.html>高压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53.html>日本北泽球阀
<ahref= http://www.gzfm.cn/html/947.html>电动高真空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46.html>气动高真空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36.html>一体式高温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35.html>一片式法兰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33.html>对焊球阀 三片式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29.html>两片式法兰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28.html>氨用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27.html>固定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25.html>液化气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24.html>衬氟塑料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22.html>广式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19.html>低温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33.html>黄铜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30.html>塑料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29.html>槽车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28.html>超薄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27.html>放料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26.html>四通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24.html>陶瓷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19.html>卸灰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14.html>真空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12.html>氧气专用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02.html>高压锻钢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29.html>气动保温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3.html>偏心半球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2.html>上装球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21.html>广式螺纹球阀

网友C:
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376.html>高温高压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11.html>自动调平油封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10.html>煤气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00.html>信号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792.html>波纹管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726.html>弹性密软封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714.html>焊接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694.html>低压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693.html>中压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688.html>低温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680.html>保温夹套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676.html>放空导淋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96.html油密封压差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93.html>钻井高压泥浆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87.html>高压平板闸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86.html>陶瓷闸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583.html>排渣闸阀<ahref=://www.gzfm.cn/html/2.html >闸阀说明<ahref=http://www.gzfm.cn/html/list_3.html>闸阀

网友C:
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list_5.html>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1380.html>防结霜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1138.html>自动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83.html>电动高真空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975.html>气动高真空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23.html>电动圆形百叶式调节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921.html>焊接涡轮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15.html>加长杆对夹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914.html>加长杆法兰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905.html>多层次硬密封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97.html>高压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95.html>煤气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93.html>卫生级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89.html>橡胶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list_5_6.html>蝶阀说明<ahref=http://www.gzfm.cn/html/421.html>伸缩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436.html>塑料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557.html>日本北泽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60.html>调节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63.html>通风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76.html>高温蝶阀<ahref=http://www.gzfm.cn/html/878.html>高性能蝶阀
<ahref=http://www.gzfm.cn/html/884.html>液控蝶阀

网友C: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广州奥村阀门有限公司创办多年,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设计、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阀门企业,拥有良好的机械加工设备及检测手段,阀门零件采用精良的数控机床加工,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使产品出厂合格达100%。
广州奥村阀门主要产品有:球阀、针型阀、截止阀、闸阀、止回阀、蝶阀、阻火器、排气阀、排泥阀、过滤器、放料阀、隔膜阀、安全阀、旋塞阀、柱塞阀、平衡阀、调节阀、疏水阀、电磁阀、呼吸阀、管夹阀、排污阀、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高压阀门、中压阀门、低压阀门、高温阀门、高温高压阀门、保温阀门、水力控制阀、真空阀门、不锈钢阀门、衬胶阀门、衬氟阀门、塑料阀门、波纹管阀门、蒸汽阀门、气体阀门、燃气阀门、氨用阀门、美标阀门、日标阀门、德标阀门、进口阀门、通用阀门等。并代理销售进口阀门品牌:美国进口阀门、德国进口阀门、日本进口阀门、英国进口阀门、法国进口阀门。连接方式有:法兰连接、丝囗连接、对夹连接、对焊连接、卡套连接、卡箍连接。阀门工作压力从1.0MPA-32MPA、150LB-2500LB、10K-40K。
推荐阀门产品:(闸阀-球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调节阀-减压阀-过滤器-旋塞阀-呼吸阀)
阀门工作温度为-20℃-550℃。材质有:铸铁、铸钢、不锈钢、锻钢、铬钼钢、铬钼钒钢。传动方式有手动、蜗轮传动、伞齿轮传动、正齿轮传动、链轮传动、电动、气动。广泛应用领域:机械设备、化工设备、通用零部件、工业设备、给排水设备、造纸设备、制药设备、通用设备、石化设备、电力设备、治金粉末设备、采矿设备,市政、电子工业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优质的质量,高效的服务,深得用户的信赖和广泛的赞誉。
公司生产的产品根据GB、API、ANSI、DIN、BS、JIS等标准。以先进的技术荷现代化的设备加上超强的意思、可靠的质量、现代化管理系统为客户缔造良好的价值,为用户节约无数的能源、时间和金钱。
为了更好服务客户,我们的专业工程师为您提供蒸汽系统阀门、水用阀门、卫生级阀门、化工阀门、电站阀门、及工业阀门,并成功的获得全球的石油化工、天然气、食品加工、制药、楼宇控制、电子制造、冶金等一些用户取得了良好的评价。
我们始终相信品质来自专业!
销售热线:020-61132877 手机:13826088101 邮箱:glf332@126.com 联系人:陈强、黄涛
网址一http://www.020fm.cn网址二网站http://www.gzfm.cn

网友C:
(stop valve,Globe Valve)进口截止阀 截止阀原理 截止阀特点 截止阀标准 截止阀作用 截止阀尺寸 截止阀价格
广州奥村阀门-是专业生产截止阀系列产品 进口截止阀、德国进口截止阀、英国进口截止阀 日本KITZ截止阀、美国进口截止阀。日标截止阀J40H-10K、德标截止阀J41H-16、美标截止阀J40H-150Lb德标波纹管截止阀,手动阀门 手动截止阀、电动截止阀J941、J961、气动截止阀J641、气动角座阀、正齿轮传动截止阀J441、伞齿传动轮截止阀J541。保温截止阀BJ41、BJ45。高温高压电站阀门(J61Y-P54/170V)仪表截止阀、不锈钢高压截止阀, 不锈钢丝扣截止阀、高压电动截止阀 高温截止阀J41Y/J61Y 耐高温截止阀。高压截止阀J41H、J61H、高压角式截止阀、高温高压截止阀、对焊截止阀、对焊高温高压截止阀J61、J65、J64、Y形截止阀J45/J65Y、自密封高压截止阀J6B1Y,J41、J61。波纹管阀门,波纹管截止阀WJ41、WJ44、WJ61、WJ11、保温波纹管截止阀BWJ41。蓄能器专用截止阀 氧气截止阀JY41W。真空截止阀NKJ41H、NKJ44H、NKJ61、水封截止阀DSJ41H、DSJ61H。氨用截止阀J41B、J42B、J61B、J21B、J11B。角式截止阀J44、J64。衬氟截止阀J41F4、J45F4、衬胶截止阀J41J、J45J、塑料截止阀J41F-6S、J11F-6S。气动管路截止阀 液化气截止阀、天燃气截止阀J41N。低温截止阀DJ41W。撞击式截止阀ZJ41H。蒸汽截止阀J41H、WJ41H。黄铜截止阀、铸铁截止阀、铸钢截止阀、不锈钢截止阀J41W、法兰铸钢截止阀,锻钢截止阀、铬钼钢截止阀、铬钼钒钢截止阀。节流阀、高压节流阀、截止节流平衡阀L41Y/L44Y/L46Y/L86Y/L87Y/L66Y/L67Y/L47Y。节流截止放空阀FJ41Y。节流截止排污阀TPJ41Y。 阀体材质:铸铁、铸钢、不锈钢、锻钢、铬钼钢、铬钼钒钢、黄铜,密封面材质:H、N、F46、J、Y、W、T、G。工作压力1.6-32MPA,工作温度-40°C- 550°C。阀门口径 DN15-DN600。连接方式:法兰、焊接、内螺纹、外螺纹、卡套。传动方式:手动、r正齿轮、伞齿轮、气动、电动。适用介质:水、油品、气体、蒸汽、酸类。 制造标准:国标、美标、日标、德标。
广州奥村截止阀的启闭件是塞形的阀瓣,密封面呈平面或锥面,阀瓣沿流体的中心线作直线运动。阀杆的运动形式,有升降杆式(阀杆升降,手轮不升降),也有升降旋转杆式(手轮与阀杆一起旋转升降,螺母设在阀体上)。截止阀只适用于全开和全关,不允许作调节和节流。
截止阀属于强制密封式阀门,所以在阀门关闭时,必须向阀瓣施加压力,以强制密封面不泄漏。当介质由阀瓣下方进入阀内时,操作力所需要克服的阻力,是阀杆和填料的磨擦力与由介质的压力所产生的推力,关阀门的力比开阀门的力大,所以阀杆的直径要大,否则会发生阀杆顶弯的故障。近年来,从自密封的阀门出现后,截止阀的介质流向就改由阀瓣上方进入阀腔,这时在介质压力作用下,关阀门的力小,而开阀门的力大,阀杆的直径可以相应地减少。同时,在介质作用下,这种形式的阀门也较严密。我国阀门“三化给”曾规定,截止阀的流向,一律采用自上而下。截止阀开启时,阀瓣的开启高度,为公称直径的25%~30%时,流量已达到最大,表示阀门已达全开位置。所以截止阀的全开位置,应由阀瓣的行程来决定。
截止阀具有以下优点:1.结构简单,制造和维修比较方便。2.工作行程小,启闭时间短。3. 密封性好,密封面间磨擦力小,寿命较长。
截止阀的缺点如下:1. 流体阻力大,开启和关闭时所需力较大。2. 不适用于带颗粒、粘度较大、易结焦的介质。3. 调节性能较差。
截止阀的结构形式:1.截止阀的种类按阀杆螺纹的位置分有外螺纹式、内螺纹式。按介质的流向分,有直通式、直流式和角式。截止阀按密封形式分,有填料密封截止阀和波纹管密封截止阀。2. 截止阀阀体的结构形式有直通式、直流式和直角式。直通式是最常见的结构,但其流体的阻力最大。直流式流体阻力较小,多用于含固体颗粒或粘度大的流体。直角式阀体多采用锻造,适用于较小通经、较高压力的的截止阀。
截止阀的安装与维护应注意以下事项:1、手轮、手柄操作的截止阀可安装在管道的任何位置上。2、手轮、手柄及伟动机构,不允许作起吊用。3、介质的流向应与阀体所示箭头方向一致。
广州奥村截止阀已广泛应用于锅炉蒸汽系统、矿产、石油、化工、液化气、给排水、食品、制药、发电、城建、市政、等各部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
销售热线:020-61132877 手机:13826088101 邮箱:glf332@126.com 联系人:陈强、黄涛
网站-http://www.020fm.cn 网站http://www.gzfm.cn
网站http://www.52686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