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0-2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三菱F700的变频器,我怎么实现这样一个 功能,就是我 想信号小的时候要求频率增大,下号弱的时候要求频率降低。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不是三菱的 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三菱的 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但需要增加连接板

楼主:
小第想在问一个问题,就是F700的我要是用PID控制,需要调那些参数,还有那个PID上下限需要调整吗?

楼主:
有 没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呀,我 急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