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编码器损坏?

楼主(2008-10-21):
我公司有套测长设备,它用的是日本顺达克的编码器,当我在PLC程序中监控它的读数值时,发现有时它数值跳动很大,当我手动反向旋转编码器时,它的读数值只在正转的值基础上增加,并没有减少。是否可以以此来判断编码器已经损坏了。

网友A:
你可以测测电压,应该在十二伏左右(当电源是二十四伏时)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呵呵。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又断线或错位情况

网友C:
绝对值的还是增量的啊?

楼主(2009-03-23):
增量型的.在正常情况下,在编码器清零后,反转应该为负值。

网友C(2009-04-23):
有可能是B相没有信号了。

网友D:
楼主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的 具体型号??

网友E:
已经坏了,更换吧!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又断线或错位情况

网友H:
弄清楚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再作判断。

网友I(2010-05-10):
编码器为什么会出现负值?

网友J(2015-06-06):
编码器已经损坏,B相已经没有信号输出到PLC了。可以考虑更换一个新的编码器

网友K(2016-03-14):
逛论坛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L(2016-09-08):
逛论坛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M(2016-10-16):
应该坏了吧!你再检查一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N:
多多学习,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