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单相电机如何实行反转

楼主(2008-10-21):
一般的220V交流电机,如电风扇,怎样让它实现反转呢?

网友A:
主,副绕组只交换一组供电极性才可反转??

如果交换电源两极,就交换了两组,所以不会反转.

网友B:
主绕组是U1? U2??? 副绕组Z1? Z2????? U1?? U2? 对调一下便可,??如今大多的 电风扇不能实现反转的,

其中有一根主绕组接在里面,想引出来会比较的麻烦。

网友B:
主绕组是U1 U2 副绕组Z1 Z2 U1 U2 对调一下便可, 如今大多的 电风扇不能实现反转的,

其中有一根主绕组接在里面,想引出来会比较的麻烦。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主副绕组随便调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将定子或转子掉头后安装

网友E:
可将副绕组两根引出线接线位置对调下,即可纠正转向,所以更新定子绕组时,最好引出四根线,以便于调整电动机的转向。

网友F:
建议楼主去买本电工基础先看看,然后再来电工论坛混吧

网友G:
基本电路问题,查电工书上就有了。

网友H:
比如主绕组试U1 ,U2? ,副绕组是Z1,Z2 ,假设正转是把U1Z1接在一起做公共端,其余两端U2,Z2并接电容并且主绕组接电源。要反转的话,把U1,Z2接在一起做公共端,其余不边,不明白可查看电机方面的书籍,说的都很明白的。

网友I:
???????????????????????????????????????????????? 可参考此图。

网友J:
先将电机的主副绕组用万用表区分出来(主绕组电阻小,副绕组电阻大)将原来的副绕组的接头互相对换一下即可以实现电动机的反转。

?

楼主:
都是高手,电工基础学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K:
有四根线的两两通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阻值小的是运行绕组

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各出一根线连在一起,电容接在其它两根线上

接上电源试一下其中两根线就可以试出正反转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主,副绕组只交换一组供电极性才可反转??

如果交换电源两极,就交换了两组,所以不会反转.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主,副绕组只交换一组供电极性才可反转

如果交换电源两极,就交换了两组,所以不会反转.

网友N:
调一下主副绕组就可以了

坏蛋,回头!

网友:
都很厉害,受教了。那位提问题的老兄回去试一下就知道了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