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机制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1):
本人调试一台码跺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电机是锥形转子电机,调速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但是电机在正转过程中,如果停止电机的话,电机会忽然停一下,然后以极缓慢的速度再转几下后才最终停止,我现在变频器采用的停车方式是斜坡停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诸位大虾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09-02-23):
用变频器不能用锥形转子电机,锥形转子电机在低频时无法打开制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不能用锥形转子电机,锥形转子电机在低频时无法打开制动器

----------------------------------------

中国电器城柳市,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采用ABB的变频器,有专门针对锥形电机而设的功能,一般变频器不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不能用锥形转子电机,锥形转子电机在低频时无法打开制动器

锥形电机直接控制不是蛮好的吗,电机多大的?

网友E:
锥形转子制动器直接连接到电机的接线端子上,因此在低频时无法打开制动器,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锥形转子电机。

网友F:
锥形转子电机是靠圆锥制动的,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锥形转子电机。

网友G:
锥形电机本身没自带机械刹车吗?一般的锥形电机都有机械刹车吧,

网友H:
锥形转子电机是靠电机启动后锥形弹开,电机停止自己制动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锥形转子电机

网友I:
锥形转子电机后侧有一个刹车盘,通过紧固镙母可进行调节。

网友J:
变频器不能控制锥形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