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形电机问题

楼主(2008-10-21):
本人调试一台码跺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电机是锥形转子电机,调速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但是电机在正转过程中,如果停止电机的话,电机会忽然停一下,然后以极缓慢的速度再转几下后才最终停止,我现在变频器采用的停车方式是斜坡停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诸位大虾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锥子电机后端有刹车盘,刹车盘太松会有惯性。

网友B:
调整后端的刹车装置。

网友C:
设置一下变频器停车时间

网友D:
锥形转子电机当定子通电时,会产生一个轴向力而移动一定的轴向距离,以便松开刹车装置。定子断电后,转子复位实行刹车。从其工作原理上看不太适合调速控制,因为这样会在低速忕态时,转子产生的轴向力与刹车装置的反作用力差不多时,就会出现楼主所述现象。斜坡停车不是一下断电,而是慢慢降低转速。建议应观察一下能使刹车装置松开的最低转速是多少?然后在平时工作时不应低于这个转速,停车时在到这个最低转速后必须一下切断电源。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网友F:
变频器控制锥形电机还没用过,这样的情况,变频器应设置自由停车。

网友F:
如果制动不频繁,宜采用普通电机配合变频器制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楼主:
该问题被我用了一个下游接触器(即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了一个接触器),然后用变频器启动信号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下游接触器,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就是电机若是频繁启动的话,经常出现过流报警的现象,我已将加减速斜坡时间延长,且将变频器里的额定的电流适当加大,但是仍会出现问题,我阅读了该电机的说明书,它说该电机的负载启动率还是什么的是25%,好象是一个小时只能启动120次,小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所以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影响的,还望诸位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偶尔会出现:就是频繁按动电机上升/下降时,电机会向反方向缓慢动,不明白其中道理,听一位朋友说可能是当时在反接制动.......

网友H:
这样也可以用啊,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要用接触器,想想看的回答是有道理的。

?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要用接触器,想想看的回答是有道理的。

WHY?

网友L:
变频器选用不对,要带制动的

?

网友M:
变频器不能和锥形转子电机勾搭,但能不能和力矩电机勾搭呢?谁见过说来听听!

网友N:
变频器和锥形转子电机相配?中间还加接触器?厉害的.

网友L:
变频器要用带制动的,不然你怎么调参数也不行。嘿嘿,我们把北京西门子的工程师请来也是换变频器

网友E:
用变频器调锥型转子电机,根本就是本质性的错误。

如果哪个真有一套新的理论,不妨透露少许。

理论通过,实际通过。才算是通过。

网友O: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同意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同意

网友Q:
奇怪,怎么变频器就不能和锥形转子呢?要看看用在那里撒,用在行车的跑车(大车)上是可以的。当然功率不能大,3kw以下是没问题的。不信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现在就是的,而且好多年前就有了。2001吧。

楼主(2008-11-23):
呵呵,亿万的大虾说改变一下制动方式即可,小弟试了一下,由原来的斜坡制动改为自由制动就可以了哈

有劳各位费心了,呵呵,小弟理论不精,由普通电机改为锥形转子电机也是由于机械初期没有考虑安全系数哈,我和楼上的用法差不多,我们那个也基本算个小行车吧,但是总算长点知识,多谢各位指教,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R:
6楼李工也告诉过你,

你没试?

网友S(2009-04-18):
请问行车的大车电机用变频控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T(2009-05-23):
请教电动车电机现在有新品种吗

网友U(2009-06-27):
设置一下变频器停车时间
调整后端的刹车装置

网友V(2009-08-14):
对:行云168 关于请问行车的大车电机用变频控制是干什么用的?
启动硬.速度快.葫芦晃动很不安全

网友V:
引用 网友Q:
关于奇怪,怎么变频器就不能和锥形转子呢?要看看用在那里撒,用在行车的跑车(大车)上是可以的。当然功率不能大,3kw以下是没问题的。不信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现在就是的,而且好多年前就有了。2001吧。
用一般的变频器能行吗

网友W(2015-01-16):
引用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不知道别装拜托哥们。

网友W: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引用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本人不才就是天天就是把变频器和锥形电机装一起去的人,本人做起重电路的多多赐教。

网友W:
引用 网友E:
锥型转子电机跟变频器都可以勾搭上。我都无话可说了。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大侠,不知道别装我就天天装这些锥形电动机变频器的,不怕告诉你我就是做起重机械电器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S:
请问行车的大车电机用变频控制是干什么用的?

使电机启动停止平滑运行。一般大车凸轮开关控制绕线式转子电机启动时都会有很大冲动启动。

网友Y:
起重机械是可以使用变频器的,我们这里也这样使用,不过不是锥形转子的变频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