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5KW电机重修后为什么电流变大

楼主(2008-10-21):
????????? 一台4极的7.5KW西门子电机,重修后电流变大,大概在22A左右。。其额定电流为16A左右。? 注,其定子是48槽。,(因拿来时只是一只空铁心,铜线被别人挖空,不知道绕线是什么样的)在绕组重绕时,我改成了两级24槽同心式,但线径大小及匝数和原装时还是一模一样的,电机机械性能良好。不知为何电流变大。

本人因是刚注册也没有积分可赠,望各位好心的大鸟们能帮帮我,在这里表示万分的感谢。因厂家设备为进口,没有此电机设备无法使用,有很多单等着机器做,所以很急。。

网友A:
铜线被别人挖空了,不知道绕线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定子是48槽的,怎么就改成24了?

?

网友B:
是呀 四极的让你改两极了参数是要变的吗

?

?

?

楼主:
虽然没有解决,还是要感谢你们的.?????? 解释一下,(铜线挖空了,但引出线上面还有一截的啊.焊接处很好.我想应该没有动过的).

国产的也有普通的48槽4极电机,绕线就是两同心的.

网友C:
改极要重新核算.调整一些数据的

网友D:
一个被拖动的机械,如果转速增加一倍,那么输入功率也要增加一倍,4极改2级的,定转子的槽配合是否可行,电机有没有电磁嗡声,运行是否平稳“震动”,空载电流是否合格,4极改2级的电机,同步转速增加一倍,功率也相应增加,显然电磁线截面积不够,定子的铁心内外径.以及铁心长度都可能不够。在考虑电机输出功率和发热量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串联匝数来降低电机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被拖动的机械,如果转速增加一倍,那么输入功率也要增加一倍,4极改2级的,定转子的槽配合是否可行,电机有没有电磁嗡声,运行是否平稳“震动”,空载电流是否合格,4极改2级的电机,同步转速增加一倍,功率也相应增加,显然电磁线截面积不够,定子的铁心内外径.以及铁心长度都可能不够。在考虑电机输出功率和发热量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串联匝数来降低电机电流。

呵呵.....匝数.截面.流密./据定子现状齿扼磁密是可以重新设计并调整到适当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好心朋友,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换同心式的仍然还是4极的.转速相差只有几十转每分钟.

匝数.截面.流密./据定子现状齿扼磁密是可以重新设计并调整到适当?请问怎么算?有没有公式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好心朋友,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换同心式的仍然还是4极的.转速相差只有几十转每分钟.

匝数.截面.流密./据定子现状齿扼磁密是可以重新设计并调整到适当?请问怎么算?有没有公式什么的?

是的.这需要一些的稍复杂验算的/如定转子配合验算.转子转轴强度,各部磁密等.再定如何改,生手恐怕不易上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好心朋友,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换同心式的仍然还是4极的.转速相差只有几十转每分钟.

匝数.截面.流密./据定子现状齿扼磁密是可以重新设计并调整到适当?请问怎么算?有没有公式什么的?

你按同心可以.但是要重新排成正弦的,或搞成不等匝下法也可以.

简单的同心恐怕损耗大吧.没看到你的节距接法等实际情况.我只是冒然下结论.

估计原机应是短距叠式吧

网友C:
48槽4级的几种常规结线图

网友E:
楼上果然是高手。

直接的方法可以找本电工手册,电机篇里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和公式给你参考。

网友F:
7.5KW,4级,没见过,我专修理西门子电机,7.5KW一般是36槽3同心,

楼主:
楼上的同行,我在这里不是忽悠人的啊.你说的是两极的,我知道.可的确是48槽的啊.我现在已经还给厂家里去了,可心里还是不舒服,没能修好.人家要说我修电机不行啊.

挺没面子的

.

网友F:
7.5KW,48槽,4级,可能吗

网友C:
搞不了,就不要搬石头砸自已脚嘛!丢脸犯不上嘛,呵呵

楼主:
厂家里的电机一直是在我这里修,想利润高一点就得从进口电机里拿.没有办法啊.

要是桐线还在的话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应该还是能修好的.

?

网友G(2011-07-04):
引用 网友F:
关于7.5KW,48槽,4级,可能吗
怎么不 可能了。你没见过吗?节距1跨10.12.两连模

网友H(2013-01-01):
西门子7.5KW..48槽的我修过是2级的好像。。。。。

网友I:
1,铜线被别人挖空了,不知道绕线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2,你将原来 4 极变机绕成 2 极电机来工作,当然电流也会有变化,且速度也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