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没有通电怎么会有电压呢

楼主(2008-10-21):
大家好,我今天在检测机器上的控制变压器(单相220V)时,将万用表的一个端子接在变压器输出的一个端子上(90V)另外一个还没有接,却突然发现:变压器还没有上电,但万用表却已经有显示了(20V),但将万用表另一个端子接到变压器输出端的0上,万用表的显示就回零了,一拿开一个端子,马上就会有输出,不是很大,20V左右,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是中间抽头式变压器;万用表是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感应电压——估计万用表另外一指表笔你拽在手里。

网友B:
怀疑是不是变压器外壳没有接好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KB-8000,是中间抽头式变压器吗?请再解释一下。谢谢“老菜鸟”!

万用表是数字万用表,另外一只表笔在我手里啊,不过我没接触金属部分啊,就拿着塑料部分呢,有影响吗?谢谢!

变压器没有外壳啊,就一个铁支架,就在地上放着呢。应该接好地了吧,仍然谢谢老狼的建议!

网友C:
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好解释。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再补充一下:变压器是个单相变压器,输入端两个端子:220V和0.都已经接上线了,只是没有把空气开关合上而已,空气开关是1P+N的,相当于零线没有闸掉。就这样,大家再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D:
呵呵,还真不好解释。问一下楼主:1 你当时的环境怎样,也就是有强的电磁场吗?(应该接好地了吧)

2  你的万用表太灵敏了吧(难道是传说中的生物电)?

各位再讲讲。

网友E:
难道是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压!!笨笨猫找到答案了吗??

楼主:
回答6楼“求专”:

1.当时环境比较好,没有强的电磁场,如果有强的电磁场万用表的一支表笔不用接到输出的端子上也应该会有显示啊,你说是吧;另外地也接好了。

2.万用表是数字万用表,一直用着,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应该不是万用表的问题。不用在这个上面考虑,谢谢!

谢谢6楼的建议!

楼主:
谢谢7楼

即使是三相不平衡也不会有20V这么大的电压吧,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公司的电真是有点不敢用了,呵呵。

要不明天我再去看看零线对地的电压是多大。

还有一点大家考虑一下,我另外一只表笔可是悬空的啊,应该没有形成回路啊,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再补充一下:变压器是个单相变压器,输入端两个端子:220V和0.都已经接上线了,只是没有把空气开关合上而已,空气开关是1P+N的,相当于零线没有闸掉。就这样,大家再分析一下,谢谢!

呵呵,那楼主有没有试过把进出线一根一根的甩了再测一下。

这个帖子人气不错,建议楼主找块指针万用表也试一下。

楼主:
嗯,好的,我明天再找一下原因,明天晚上和大家再分析一下,呵呵,感谢各位大侠的意见和建议啊,多谢!!!

网友F:
可能是楼主的数字表抗高频干扰能力差所致。

楼主:
回复“与电结缘”:

我知道数字表在高频时会有干扰,我们公司超声波电源处就是高频电,数字表一靠近就有显示,只能用指针表。但是我这里如果万用表的一个指针不接触变压器的输出端子的话也没有显示啊,这不能说是干扰吧。

再说工频电不就是50HZ吗?不能算高频吧,超声波离我这个变压器很远,根本干扰不到。其他没有什么高频电源了啊。再说我这个数字表一直在用啊,也是在工频电中啊,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换一个指针式的万用表量一下吧。

感谢“与电结缘”!

网友G:
零线还没断掉,同一地方如别处有用电,这时火线通过负载到零线,而你这台机的接地可能做的不是很好,这时也就是该零线有在悬空状态,这时的零线也就带电了。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与电结缘”:

我知道数字表在高频时会有干扰,我们公司超声波电源处就是高频电,数字表一靠近就有显示,只能用指针表。但是我这里如果万用表的一个指针不接触变压器的输出端子的话也没有显示啊,这不能说是干扰吧。

再说工频电不就是50HZ吗?不能算高频吧,超声波离我这个变压器很远,根本干扰不到。其他没有什么高频电源了啊。再说我这个数字表一直在用啊,也是在工频电中啊,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换一个指针式的万用表量一下吧。

感谢“与电结缘”!

其实你的线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感应电压在作怪罢了

其实你自己这个帖子加上主帖的描述,已经把事实证明的很清楚了

表棒没有接触线路的时候无显示,是因为外界干扰没严重到那程度

而接触后就等于变压器线圈自身的电感,甚至加上相当于无穷长的“天线”

要知道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非常之高显示出20V电压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在主帖中那句“但将万用表另一个端子接到变压器输出端的0上,万用表的显示就回零了”

已经解答了自己的问题:“线路上不存在任何电压”

因为这时候变压器线圈与万用表输入阻抗上万比值把这微弱的感应电压给“短路”了哟。。。

网友I:
楼上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D:
而接触后就等于变压器线圈自身的电感,甚至加上相当于无穷长的“天线”

呵呵,这个想法偶也有,不过“但将万用表另一个端子接到变压器输出端的0上,万用表的显示就回零了” ,偶认为跟接地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而接触后就等于变压器线圈自身的电感,甚至加上相当于无穷长的“天线”

呵呵,这个想法偶也有,不过“但将万用表另一个端子接到变压器输出端的0上,万用表的显示就回零了” ,偶认为跟接地有关系.

呵呵,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开路的时候感应电压可以显现出来

当表棒被仅仅几欧姆的电阻短路,你有多大的“电流”能够体现出电压指数来?

网友D:
看来楼主有点忙,没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J:
感应电压!我们厂里边在测量一软启动器的输出电压时,发现在没送电的情况下有380v的电压,后来发现只是虚电压!

网友K:
要么把表扔了要么把变压器砸了

网友L:
数字万用表, 干忧引起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感应电压!我们厂里边在测量一软启动器的输出电压时,发现在没送电的情况下有380v的电压,后来发现只是虚电压!

赞同这说法, 感应

网友N:
对感应电

?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事。地线没有接好,结果没通电,零线就有20多伏电压,接好地后还是有1伏多的电。应该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O:
应是感应电, 笨笨猫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P: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通过导线之间、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到控制变压器次级的感应电。

网友Q:
万用表表损坏或电压低吧,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事。地线没有接好,结果没通电,零线就有20多伏电压,接好地后还是有1伏多的电。应该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S:
这种情况还真说不清楚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问题已经解决!是接线的原因,我们同事接线时不小心闸的是零线,把火线给直连了过去,结果变压器上一次侧直接对地电压就200V了,二次侧用的是90V的,对地电压就80多伏了,但是一个表笔悬空的话一次侧就100伏左右,二次侧就是20V 了,但是如果两个表笔都接上的话因为电路没有接通,所以就没有电压了。后来我把电路重新接了一下,然后测试就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建议啊,这段时间忙,没来得及及时吧结果告诉大家,不好意思啊,呵呵。

由此看来,接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零线和火线调换过来看似一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出问题的,还望各位同行引以为鉴啊。我当时查出来原因之后也是很后怕啊。呵呵,搞电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T:
你的进线开关是单向控制,如果是双联开关就没事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啊,用两位的空开就没事了,呵呵,谢谢!

网友U:
你用指针表测一下试试看

楼主:
是这样的问题用什么表都不成,呵呵,你应该看看各位的评论,就知道结果已经出来了。

网友V:
接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     不要再接反了.

网友W:
那个单位有这样粗心的电工?这么干工作老板不炒鱿鱼吗?万一出现事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