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化装置受干扰及抗干扰措施的分析(转载)

楼主(2008-10-21):
电磁兼容是现代自动化装置抗电磁干扰能力方面非常关注的目标。许多同行专业人士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和试验方法。在抗电磁干扰方面,也有许多

  干扰源分析:在上面简单的电路中可能会存在以下三种干扰源。

   1、如图(一)中操作电源带有一个电感性负载(即许继中间继电器),当切断电感性负载时,在电感线圈上产生很高的感生电动势,一般在5~10倍电源电压,高达几千伏,我在试验中测得大于1千伏。该高电压使得断开接点击穿,产生火花或电弧,而火花或电弧是一个发射高频噪声的干扰源,该干扰直接串入电源中,形成串模干扰,该干扰是本线路中试验发现最明显的。

  火花或电弧熄灭时间很短,又将产生感应电压,所以在不断地“通断”的瞬变过程中电源上串入了很大的高频干扰信号和浪涌电流。而自动装置内部的电子元件尤其IC片都是弱电工作元器件,该干扰信号和浪涌流对继电器造成逻辑紊乱,以致误动,实际上对继电器内部元器件也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尤其是静态的继电器产品表现更为严重,对于同期继电器,内部回路复杂,电源(稳压管)负载较重,在此重负荷下受干扰就会显得影响很大。

  对于这种干扰实际上最有效的办法是在电感负载上并接一个吸收回路即可,但是电感负载是多种不同设备,且有很多是在运行中的产品,这样就自然的把问题踢给了新产品(被试产品)。

  在试验中本人启用了图(二)接线的抑制回路,作用是用以抑制高频干扰,试验效果明显。

  2、直流电压纹波引起的工频干扰,该种干扰在一般的产品设计中都有措施抑制,在试验中很少发现这种干扰。对于这种干扰,在试验中采用了以下图三的电路,该电路具有消除低频干扰和高频干扰双重作用,但对于电容耐压要求较高。

  3、线间串扰,该干扰是因信号线(电源、交流等)靠近和平行放置在一起而引起,虽在电压不高时显示不出来,但在受冲击电压时难免会引起干扰,这就是该干扰最难预测和最难控制的因素之一。这一点要求在布线方面注意干扰。

  以上仅是一个简单的电路,旨在只说明干扰存在的普遍性,根据电力系统的运行环境和自动化装置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在很多产品在“静电放电干扰、快速瞬变干扰和辐射电磁场干扰”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办法,有些产品对电磁干扰还非常敏感,拒动、误动、死机、改变定值等现象都有发生。因此,自动化装置抗电磁干扰能力的提高,仍然需各位专业人士艰苦努力。以下是根据我在多年的产品设计中,针对 “静电放电干扰、快速瞬变干扰和辐射电磁场干扰电磁干扰”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方法,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抗静电放电干扰

  静电放电干扰试验,主要是模拟人体带静电以后,操作自动化装置时,将产生静电放电现象,对保护装置造成影响和破坏,其防护措施简述如下:

  1、面板上的开关、拨码开关、信号灯、按钮、液晶显示屏都有可能将静电放电干扰引入到装置内部,引起装置内部电路元器件的失效和损坏,所以没有必须的话,尽量少放,对于的必须的液晶显示屏等都应该认真的考虑硬件、软件方面的防护,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两点:

  (1)面板和器件都要可靠接地,使静电放电电流有一个良好的接地通道,因为对于脆弱的装置,静电放电过程中放电火花产生的高频辐射干扰,可能引起装置的混乱和误动。

  (2)器件内部电路与金属外壳的电气间隙要足够大。使高压静电不至于由于间隙过小产生击穿现象,进入器件的内部电路。

  2、装置采用整体式金属机壳、整体式金属面板,比插件式金属面板要好得多。

  (1)因为机箱外壳整体面板,容易可靠接地,但采用了整体金属面板,还要设计专门的接地线,仅仅依靠金属面板的固定螺钉或面板与机箱的金属铰链实现接地,这样很不可靠,很容易在静电放电干扰过程中出问题,金属面板上要有专门的接地螺钉或其它措施通过专用接地线实现可靠接地。

  (2)插件式面板、接地困难,常常只能够靠面板背面与机箱框架的接触实现接地连结,面板上喷漆的漆膜或铝型材的氧化膜都不导电,且很难清除。无法保证面板与金属机箱框架之间形成良好的电接触。

  (3)如果通过插件印制板布排专门的面板接地线,往往是得不偿失,很可能把静电放电过程中产生的高电压大电流直接引入到印制板上一一形成“干扰地线”,使装置抗静电放电干扰的能力更加脆弱。同时该地线还有可能对一些导电回路的绝缘性能带来不利的影响o

   3、对整体面板最好能实行整体面膜覆盖。对整体面板实行面膜覆盖,可将面板上的显示器、信号灯、按键等等都保护起采,只要面膜的强度足够高(一般的绝缘面膜都能满足要求),当把静电高压施加到面膜上时,根本就没有放电现象发生,也就不会有静电放电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