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的控制

楼主(2008-10-21):
大家好,我有一问题问大家。我现在有一电加热在主回路中用熔断器保护,请问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多少A?

网友A:
熔丝选电加热设备额定电流的1.1倍就可以了。

楼主:
1楼你好,我今天刚做了一电路,35KW的电加热用了63A的熔断器,结果熔断器的外壳熔掉,是不是熔断器安装有什么讲究,我用的熔断器是RT18-32的型号。

网友B:
壳架才32A的

你选型不看看啊

网友C:
比加热管的电流大一个级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我今天刚做了一电路,35KW的电加热用了63A的熔断器,结果熔断器的外壳熔掉,是不是熔断器安装有什么讲究,我用的熔断器是RT18-32的型号。

呵呵,电功率除以电压等于电流哟

你35000W,如果是220V,就接近160A,即使380V,也要92A以上,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E:
对于电加热等电流比较平稳、无冲击电流的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网友F:
只要比电热额定电流稍微大个1.2倍就好,别太大了.当然如果<1倍后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网友G:
用80-100A空开多好

网友H:
上面有位兄弟说的对。。你35KW得多大电流?你才用多大的保险丝?

再说用什么保险丝,用空气开关多好,

网友I:
像这种保险丝,熔断器用在这里很不合.维修频繁,用DZ47的断路器省心有安全

网友J:
熔丝电流稍微大1.2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