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哪种二次表合适

楼主(2008-10-21):
俺是新手,我有几台气动调节阀,想在控制室的仪表盘上装上几块二次表,来显示和控制调节阀的运行,请各位大虾指教!急啊!

网友A:
先确定你的工艺变量??????????????????

网友B:
带PID调节、4-20mA输出的二次表就可以,价格700-800,还需要配电气转换器或阀门定位器

网友C:
有显示和控制功能的都可以

网友D:
用PID调节器,4~20mA控制输出即可!真想要与我联系025-8419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