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V5.4 许可证问题

楼主(2008-10-21):
我是一名新手,安装完v5.4+sp3.1中文版后无法使用提示为未找到有效地许可证蜜鈅,请高手指教应如何解决?

网友A:
他不是告诉你了,西门子的就得要授权,你安装授权了没???去网上找找授权吧!

楼主:
授权不会安装

?

网友B:
在网上找到授权装上就成了

网友C:
一般下软件的时候都有啊!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D:
把授权安装就行了啊!

网友E:
上网找一下,是可以找到此授权的.授权文件是不可复制的.用license management 寻找一下.然后应可打开软件的.

网友F:
授权是西门子公司随光盘带的,要花钱买,软盘或U盘里

一般试用的也有15天临时授权

网上找吧~应该有

楼主:
15天前安装后能用了,现在又不行了。急!!!

网友G:
呵呵,到网上下吧,多的很啊,在网上转转很多啊。楼主

网友H:
俺有授权  还要不???

网友I:
要 的留下联系方式。和邮箱

网友J: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装完授权同样还是没有找到许可证密钥

解决办法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重新启动     ------启动step7就可以

我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的

网友K:
西门子的一般都要授权》》》》》》》》》。

网友L:
西门子的授权是通过西门子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这个软件安装的,就是倒以下就可以了,原来是用3.5寸软盘倒的,现在都是u盘了,大家可以找西门子的代理商去找,我这里也有的,是要收一部分费用的,我的授权可以不用安装就能实现,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qq liguo666@gmail.com

网友L:
我的是专业版的,没使用次数的限制,也没有使用电脑台数的限制,大家有需求的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呵呵,到网上下吧,多的很啊,在网上转转很多啊。楼主
guafa58 老兄,给个下载地址吧?

网友M(2009-02-10):
给个下载地址啊,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