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奇怪故障

楼主(2008-10-21):
FANUC高手请进,该机床数是绝对式检测,无规律零点漂移,开关机也会去现。

还有一个问题 380号报警,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再看是哪个轴报的ALM380?这是SPC报警。是由于n轴灯损坏(分离),分离型检测故障。估计你的编码器不是采用安装在伺服电机后面的那个,而是分离进行单独安装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分离型的编码器。问题就因该处在这里

楼主:
的确是分离型编码器,但是这个故障时有时无,这几天又好了,不知是哪里原因。

网友C:
n轴灯损坏,要更换里面的灯!或者 直接更换编码器好了!

网友D:
楼主装光栅了吗?应该是光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装光栅了吗?应该是光栅的问题

装了外置编码器

网友E(2008-11-27):
换编码器吧,没别的,修这个东西我不怎么赞成

网友F:
我也是这意思,试一试嘛!

网友G:
独立编码器有问题,其实你自己可以拆下来看看!具体怎么修说不清楚,买个新的,把旧的解剖了就可以了,对着说明书一次就能搞清楚,以后只要是这一类的编码方式的,基本都能修的!一些东西本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