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电动机的偏流

如1KW偏多少电流为正常,我们75KW的电机,负载电流为76  78  83这样为正常吗?

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A:
异步电机电流不平衡在10%内算正常

网友B:
请先测一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请问一楼房10%是啥意思?多指教!

网友D:
怎么那么少的电流,负载怎么才80来安,这样怎么用也不会烧啊.

网友E:
没事没事怎么用也不会烧.

网友F:
75KW的电机是380v的吗?那么负载电流怎么着也得130几A吧,是不是星三角接法阿,你钳表是不是量的星三角接触器的下端了阿

网友G:
电流有点小呀,轻载?!!!!!!1

网友H:
电动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将三相电流相加的和除以三的平均值,在于三相电流每一相电流相比较,其误差值在10%以内视为正常数值

网友I:
算正常,因为表有误差,其误差值在10%以内视为正常数值

网友J:
没事,正常。如果方便查进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K:
电压越正常,电流就越小

网友L:
这样的结果算正常。放心使用。

网友M:
应该没有问题。关键看你的负载变化是不是大

楼主:
我们75KW带风机的电流就是还小,风机的风门只开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