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21):
各位老师好!请教用台达PLC怎么和松下伺服电机进行RS485通讯控制?

网友A:
这问题提的太大了,可以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提的太大了,可以具体点吗?

就是用台达PLC通过RS485对松下伺服电机进行电机启动,停止,程序该怎么写呢?还请这位老师指点!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