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求IO口扩展模块,总线控制的那种,有知道的请回复 谢谢 呵呵

楼主(2008-10-22):
如题,知道的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A:
太多了,网上随便查一下,到处都是

楼主:
我没大查到适合我要用的哦

网友B:
是啊,这种东西太多了,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找到合适的,还是你的应用需求特殊?不懂

楼主:
我就想要一种CAN总线控制该模块IO口输出的??? 输出有PWM和DO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