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380输出380的变频器能输出220V吗

楼主(2008-10-22):
电机是3项220的,有参数改吗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你可以将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就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了。

楼主:
如果不改接法直接把基准频率电压参数改为220V可以吗?

网友B:
对,楼上这个办法可能有用,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C:
2楼:这样做也可以,但要注意定子绕组的绝缘强度。

网友D:
提供变频器、PLC控制器、触摸屏、数据采集器、伺服电机、步进、组态软件等产品;
专业代理 LG、信捷、EVIEW、三菱、松下、台达、集智达,欧姆龙、力控、威纶等品牌。
以上产品价格好,并可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有任何需要可来电资询。
东莞LG自动化一级代理商。欢迎来电咨询!
信捷 PLC ,触摸屏,变频器一级代理 。欢迎来电咨询!

其他产品:
编码器、工控机、一体机、板卡、光电光纤、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技术服务:PLC、触摸屏、组态软件编程,变频器,伺服系统调试,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自动化改造;已经为客户在 产品性能检测、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印染机械、空调设备、玻璃机械、电子设备、喷涂、教学设备、电线电缆、节能设备改造、等方面开发、设计、改造 了众多自动化设备及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东莞市智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太路15号
传真: 0769-22465296
手机:13798915842
QQ: 254848350
联系人: 陈小姐

敬请保留,以备急需!

网友E:
?? 2楼的可以,一些进口德国纺织机就是这样的,但后果是浪费钱。因为同功率下,220电流大

楼主:
有人知道吗?这样改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F:
支持1楼 如果电机是三角形接法你可以将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就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了。 2楼的说法,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做。

如需更详细的解答,请随时联系我!我是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QQ:85248268
www.fsaipu.com.cn  或 www.fsaipu.com 艾默生的PLC、康沃(力士乐)变频器、eview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如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找我

楼主:
为什么一般不这么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G:
输入380V输出220V的可以的,我以前就用过安川的,有不少牌子的也可以,我是用在高速电机上,进去220V出来电压最高80V,过高会烧电机,变频器里面有个输出电压调节,把输出电压设定最高220V就可以了。380V进去,可以电流小点,因为有的工厂220V的零线没有那么大,所以需要380V进出来220V。

网友H(2015-01-20):
 本人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H:
非要用的话 也可以,所有牌子的变频器都有 最高输出电压 参数改成220符

                                                                           子畅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