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电源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22):
三相220v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电源会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带载能力变小呢?

网友A:
肯定会变小啊? 而且不能长时间工作啊 只能测试用啊

?

网友B:
没有问题大胆地用.我们都是接单相220v电用的.

网友C:
可以用,只是输出的功率要打折扣了.不信你试验一下.

飘。。。。

网友:
怎么用?电机是单相的?“??

网友D:
变频器--有可接三相220v和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接单相220v电源时的电流大于接三相220v电源时的电流。

网友E:
以前三相220v供电,相当于三个电流输入通道输入电流,现在改为两个通道,提供的电流输入肯定没以前那么大了。结果是:1.如果负载很轻,没有任何异常。2.如果机器有输入缺相检测和保护功能,会保护。(一般没有这个功能)3.如果负载很重,在运行到一定转速后出现欠压保护。4.如果负载很重,但没出现欠压保护,运行中容易烧毁整流部分。如能运行,输出端是没有变化的。可以给整流电路阔流解决。

网友F:
使用单相220V 带载能力应该小了一点,但这种变频器一般应用在小功率电机上,应该没问题。因为三相整流毕竟比两相整流在母线电压上整流出来的电压大一些,电流相对大一些。

楼主:
为什么 我回复总看不见呢?是不是网站不支持TT浏览器?

网友G:
VFD 接市电单项220V? 输出三相220V? 接线至三相220V? 电动机使用无任何问题,但是要注意电机的接线方式应该是三角形,如果是行星就不对(380V)

网友H:
呵呵;有的设计时就是单相/三相通用的,这种没有什么影响;

分开设计的接单相可以用,但输出功率会稍小一些;

?

网友I:
大胆的用,出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