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S7300+6RA70装置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的绞车采用的是西门子的传动控制,S7300+6RA70,现有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现象:在绞车启动的开始,电枢电流已到100A,在开闸的时候绞车有倒转现象,负荷大的时候尤其明显,只有抱闸到电流达到700~900A左右才好用,应该是70装置参数调整的不合适还是PLC的程序设计有缺陷,该如何调整,请高手指教。另外,我在别的单位看到他们的绞车也是这种控制,但他们的绞车倒转就不明显。请告之
jmdfy77@126.com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啊?

网友A:
察看励磁电流电压是否正常,励磁电流要设定为电机额定值,或使用电压控制。

楼主(2008-12-02):
谢谢,励磁电流为电机的额定值。

网友B:
楼主没有用过的啊,呵呵,什么时候用到就好好研究啊

网友C:
可以把PLC程序改进一点,让松闸比开车慢几秒,憋闸时间自己掌握,时间长了对电机绝缘不好。随便问问你是哪个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