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HITECH 6600S和屏通人机的PV057中徘徊,不知道选哪个好?

楼主(2008-10-22):
目前在HITECH 6600S和屏通人机Panelmaster的PV057中徘徊,不知道选哪个好?

HITECH 6600S的上市久点,质量比较稳定;Panelmaster的PV057的软件功能比较好,价格稍微低点,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从长远利益来看还是选pv057好,因为他的软件支持的驱动比海泰克的多,尤其是用到MPI通讯时极其明显,在就是价格上PV的屏比海泰克的屏稍微便宜一点,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

楼主:
楼上的兄弟,因为我这边需要用的宏指令比较多,所以,想知道PV057对支持的宏指令有限制吗

网友B:
楼主,我们就是做屏通人机的,这个对于宏是没有限制的,前提是要保证你的屏运行速度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屏不是PLC,主要不是用来运算的,最好的是能尽量把宏放到PLC里面去写,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QQ:46205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