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初学者求助

楼主(2008-10-22):
我是WINCC初学者,在运行WINCC时我碰到这样个问题,在打开Graphics Designer 时,它显示“there are inful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s”,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资源不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望哪位高人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A:
只有單單的這一個錯誤提示?無其他提示?

你的PC配置?Wincc版本?

?

楼主:
我的WINCC版本是6.2,电脑配置应该没有问题,是512内存,奔腾双核的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wincc吧

网友C:
从你的信息上看,应该是被打开过了,你在你的资源管理器中看看是不是有WINCC的执行程序,把它们全关掉,注销一次再试试。要不就重启动一次计算机试试,为防止WINCC运行默认项目,请在打开WINCC资源管理器时按住Shift和Ctrl键,等WINCC资源管理器全打开完后再放开。要是还是一样的故障的话,就只能重装一下了,安装之前请认真阅读安装指南.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吧11111

网友D:
是不是优化过系统啊,可以搜索一下相关贴子,添加个注册表值就可以了,不用重新安装的.

网友E:
具体修改注册表里的哪一项啊?

网友F: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regedit),在下面所示的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Designer\DynamicWizard下新建字符串:
名称为database,
值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 criptS\Dynwiz.cwd

说明:值不一定要为d:\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 criptS\Dynwiz.cwd

要根据个人安装WINCC的路径而定。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之后出现以下提示: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3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则说明使用的字体不对,使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上面的值。

网友G:
8楼说的对,我上次也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楼主(2008-11-24):
谢谢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重新安装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