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6.15和施耐德PLC的67160CPU通过MB+怎么通讯!

楼主(2008-10-22):
现场情况是在旧系统上添加一个控制柜,用的是施耐德PLC的67160CPU,通过MB+挂到旧的系统网络上,旧系统也是MB+网,我按照旧系统的做法设置通讯参数,但是就是通不上。请大家帮帮忙。

还有是不是FIX6.15太老,不能和新版的67160CPU通讯。

网友A:
67160用的是双机热备吗?MB+地址设的多少?运行FIX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换过没有?67160液晶面板上"MB+"的字样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

楼主:
用的是双机热备,地址设的是12,插上通讯线后,液晶面板上显示大写DUP,

操作系统是NT4.0,用的是他们原来的电脑,而且这台电脑和我前面那个站通讯是正常的,两个站相距也就6米吧。

楼主:
我的QQ147959393,麻烦你加我QQ,或者MSN:wmq7478@126.com,我再向你请教。

网友A:
QQ、MSN我都用不了。 显示DUP,说明MB+地址有冲突,换个地址试试。有大写的"MB+"显示,就说明网络好了。

楼主:
哦,是这样啊。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