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ROSEMOUNT和EJA变送器的真伪?

楼主(2008-10-22):
现在仪表市场相当混乱,ROSEMOUNT和EJA变送器多少都有假货,如何辨别变送器的真伪?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看做工啊,要不就去找专门的代理公司

国内的再怎么仿制,也是有区别的,你打开盖子看看电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B:
专门的代理公司也有卖B货, 参考下面这段:

仪表(349524176) 12:53:24
现在在市场上至少有3种以上罗斯蒙特
阿杜(463018093) 12:53:31
据我了解,罗斯蒙特的面价最便宜都在15000以上
仪表(349524176) 12:54:10
正宗罗斯蒙特(美国公司, 可能是新加坡或在中国北京远东生产的)
仪表(349524176) 12:54:45
二: 上海罗斯蒙特, 请留意他的名字前有上海两个字
仪表(349524176) 12:54:55
质量还可以
仪表黄(827406030) 12:54:59
跟正宗兰州拉面差不多吧
仪表黄(827406030) 12:55:01
呵呵
仪表(349524176) 12:55:43
三: 山东罗斯蒙特(主要在淄博生产)质量一般
仪表(349524176) 12:56:16
四: 仿冒罗斯蒙特, 到处充斥市场
仪表(349524176) 12:56:28
占时常很大比例
仪表(349524176) 12:56:46
质量比较差
仪表(349524176) 12:57:19
这种价格应该在1000下可以拿到货

其实从外观还是容易区分, 做工差别很大, 最次的冒牌货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的按键是在显示面板内, 标注按键的地方是空的。或可以用375,275手操作器测试出来, 带有HART命令的, 会有注册单位的。

EJA直接从传感器的外观上就可以区别, 他使用的是硅谐振技术, 其他公司用的是金属电容技术, EJA的可以从传感器外表的看出有个封口, 金属电容好象没有。

其他还可以从传感器的上面雕刻的标记来区别, 一般西仪生产的传感器上会雕刻有3151的, 其他上仪和纬岸的传感器还请其他兄弟赐教!

网友C(2009-04-02):
kao, 带协议的.用275/375一看就知道,别的能仿冒,核心仿不了